手册上没怎么介绍ADC随机时钟控制器

楼主(2012-11-06):
手册上没怎么介绍ADC随机时钟控制器,79F085

楼主:
一般情况该如何配置。

网友A:
随机时钟是为了防止翻转IO造成的电源抖动从而导致的ADC采样不准确

网友B:
你可以打开,选RAND[3:0]为0000即可

网友C:
晕,RAND又是一个SH单片机以外的东东,我们要用的技术并不是SH题外的说明

网友C:
可能这是学汇编与学C之区别吧。没办法。

网友D:
你可以打开,选RAND[3:0]为0000即可
引用 网友B:
正解

楼主:
搞定,结贴

楼主:
多谢几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