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单片机在示波器上显示汉字诗词(转)

楼主(2012-11-06):
关键词:示波器显示汉字、双路DA输出、示波器显示模式、msp430g2553、X-Y方式、示波器X-Y模式、TLV5604。

主要设计:

          通过430单片机控制双路DA输出,从而在示波器上显示任意汉字,字符。

主要目的:

         更加深入的了解液晶,示波器的显示原理,同时提高编程能力和兴趣。

设计如下:

1、示波器的显示原理

          示波器动态显示随时间变化的电压信号思路是将电压加在电极板上,极板间形成相应的变化电场,使进入这变化电场的电子运动情况相应地随时间变化,最后把电子运动的轨迹用荧光屏显示出来。示波器主要由示波管(见图1))和复杂的电子线路构成。示波器的基本结构见图2

图1 示波管示意图

图2 示波器的基本结构简图

        但对于显示字符时,只需将显示模式设为x-y模式,即CH1为x,CH2为y,j调节所设置电压大小即可改变点(x,y)坐标。

楼主:
2、外接电路

       因为两点才能确定一个坐标,所以必须要两模拟电压路输出才能准确定位,此次设计采用Ti公司的TLV5604的4路串行DA芯片,减少了IO的使用。当然双路就够了,DA是免费申请的哦,亲!

3、单片机控制

        采用TI公司的16位单片机g2553用作MCU。2553功能较强,支持浮点运算,内有数控DCO可无需外接晶振。编写程序时只要将液晶显示的思想运用到示波器显示即可,将字模存入,有地方需要打点时即输出电压定位到指定点。

4、贴图

图1

图2

图3

图4

完。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哦,不难,轻松玩转示波器。

网友A:
好厉害呀,这个都可以的,学习了,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B:
使用示波器作为显示装置,楼主太牛了

网友C:
不会吧?这么牛啊,,示波器不是接收模拟信号么?楼主怎整的啊?

网友D:
牛人,TI应该好好奖励这样的楼主!

网友E:
谢谢楼主   呵呵   这个有点技术含量   呵呵   学习了  今天有点开眼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呀,哈哈,不是我写的,转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研究呢,等着看明白了,咱一块商讨一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不是俺整的,不好意思哈

网友F:
电源网和TI公司联合推出了“TI培训班”教学活动,既学习知识,又能获取大奖,快来报名参加吧!  http://ti.**/edu/i69418981

网友G:
这个比较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