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采用TPS92310非隔离之T8灯管电源设计

楼主(2012-11-06):
一、设计要求:

输入:180V~265V
47~63Hz
输出:200V/100mA

效率:0.9以上
PF
值:0.9以上
恒流精度:3%

二、电路原理:

采用非隔离BUCK-BOOST电路,利用TI提供电子表格计算工具得到基本电路如下,但参数需要修正,将在后面问题点提到。

三、PCB设计:

采用灯管两头放置PCB方式,一头是前级EMI整流部分,一头后级是driver 部分,下面是后级驱动部分的PCB.

四、调试过程以及注意点:

样板首次调试过程中,发现的主要有以下问题
1.灯不亮或亮后一段时间功率降到3W
原因:VCC启动D6稳压管使用了25V的,导致达不到VCC启动电压25.6V而启动不了,改用33V稳压管后解决。

2.恒流精度低
原因:原来设计时有按照官方的要求在母线到9脚上有加3620K电阻,通过减少这3个电阻可以改变恒流精度,虽有效果,但后来发现将6mode2不接地问题反而更好解决。

3PF值低只有0.7
原因:只有将4comp电容加大一倍PF值可以提高5个百分点,调试其他零件无效果,最后将6mode2不接地,PF值即可达到0.9以上。

4.开机启动慢
原因:原来开机启动电阻采用3100K,做10W输出时启动没有太大问题,但做20W时启动要3s以上。分析是此IC内部无加速启动电路或启动电流要求比较大,后来和TI FAE了解说是可能没有做加速启动电路,没办法只有将电阻减到150K,启动时间0.8s,实测开机VCC启动时开始有过冲电压达到35V震荡0.8s后稳定在19.5V,由于用了33V的稳压管做保护,而IC最大电压可以承受40V,所以暂时只能先这样处理,希望后面有好办法解决。

五、测试结果:

Vi(V)
Pin(W)
Iin(mA)
PF
Vo(V)
Io(mA)
Po(W)
η
175Vac
21.09
123.6
0.974
193.0
102.54
19.79
0.94
205Vac
21.2
0.958
192.8
102.95
19.85
0.94
235Vac
21.34
96.7
0.937
192.6
103.20
19.88
0.93
265Vac
21.5
0.911
192.6
103.32
19.90
0.93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MOS下的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电流和功率)

电压调整率

负载调整率

MOSFET电压波形(测试电压:265V
MOSFET电压波形(测试电压:90V

六、总结建议:

优点:
TPS92310 IC是一个PSR原边电流反馈,单级PFC,具有准谐振谷底导通高效率的IC,很适合应用于25W以内反激和BUCK-BOOST非隔离方案。

缺点:
IC目前只有MSOP-10封装,PIN脚之间间距非常小,很不利于生产,希望改成不用6脚和7脚的SO-8封装。还有就是加速启动的问题希望得到解决。

以上是TPS92310 非隔离T8电源设计的过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