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 / (1 + AF)”之续集

楼主(2012-11-07):
原本等着某君前来跳战的,未见下文而其“子弟”们却玩得正酣,故觉有必要阐明一下“经典”理论。

问题是这样的,对于一个一般的反馈放大电路其闭环放大增益是否可以“精确”地表示成形式:

    Af = A/(1 + AF)

其中,A——开环增益,F——反馈系数

先不考虑A和F的原本意义,仅就其形式作一番讨论。下面玩点数学:

首先考察闭环增益Af(可由电路分析解得),其内必有一个参数A(如内部的某受控电源的受控系数,可以是增益、跨阻或跨导),当A趋于无穷时Af收敛于某个有限增益1/F(深度反馈)。然后假设

    Af = A/(1 + AF)

由此可以唯一地确定A,即由Af唯一确定了A和F

下面具体分析一个电路——VFA反相比例放大器(假设运放除增益A有限外,其它特性理想)。由电路分析,显见其闭环增益为:

    Af = - Rf A / (Rf + (1 + A) R1) = A'/(1 + A'F')

其中,A' = -A Rf / (R1 + Rf),F' = -R1 / Rf

在这个电路中,若将A'视为开环增益则显然不应该含反馈电阻Rf,故矛盾。

其实,此谬误之所在也非常的简单,原本就是个二环节级联系统(其一含反馈)却硬要将其凑合成一个单一反馈环节。

网友A:
突然头脑凌乱了. 能否图解一下为何VFA反相例放大器是个二环节级联系统?

网友B:
我认为在“反馈系数”“反馈电压”以及“输入电压”等概念上似乎不够统一

网友C:
我看到那个帖子时, 只有 56 楼以后有内容了. 具体原帖在争论什么我并不清楚. 只是从帖子中出现的电路图看, 以为是在讨论 Af=A/(1+AF) 这个公式究竟是近似的还是解析的. 我所见过的课本一般都说它是近似的, 当 1+AF>>1 时近似程度很好. 对比实际仿真结果与这个公式的计算结果, 证明课本的说法完全正确.
至于对 A 稍作修正后就能得到解析解的情况, 如果修正的过程与形式过于复杂, 比如说直接从节点分析法的结果通过复杂的恒等变换得到的, 那么我认为这种修正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如果可以通过某些很简单的方法做出这类修正, 虽然在工程分析当中不必如此, 但是对于了解学习反馈电路的过程还是很有益的事情.

这就象计算 LC 并联谐振频率时, 只要 L 的等效串联损耗电阻r不是大得离谱, 工程上通常都是用 f=1/(LC)^(1/2) 来计算谐振频率的, 而不会采用包含了 r 的严格的谐振频率计算公式.

网友B:
Af=A/(1+AF) 是个是个精确式。但是其中的“A”和“F”定义细节有差异,有近似
1+AF>>1时, 近似1/F式是另一回事儿

网友C:
Af=A/(1+AF) 是个是个精确式。但是其中的“A”和“F”定义细节有差异,有近似
1+AF>>1时, 近似1/F式是另一回事儿
引用 网友B:

请问“A”和“F”定义细节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D:
新手要仔细体味这句:(假设运放除增益A有限外,其它特性理想),很关键

这个是Black 1937年的Patent(2102761);
1977年有个出名的反因果分析法.

以上两种方法,对于电路设计师(非分析师)来说没什么用,因为它不能提供intuition.但对Spice编程有用

后来的叠加法和渐进法,不但精确(因为其推导不做任何近似),而且简单(程咬金万能的三斧头),更重要的是能提供intuition。

回帖是出于礼貌,对这个话题本身没什么interesting,不再参与讨论。

楼主:
新手要仔细体味这句:(假设运放除增益A有限外,其它特性理想),很关键

这个是Black 1937年的Patent(2102761);
1977年有个出名的反因果分析法.

以上两种方法,对于电路设计师(非分析师)来说没什么用,因为它不 ...
引用 网友D:

建议学点《数理逻辑》,否则基本是对牛弹琴。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例如:输入电压Ui和Vi;Vf=Uo*R1/(R1+R2)和Vf≈Uo*R1/(R1+R2)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例如:输入电压Ui和Vi;Vf=Uo*R1/(R1+R2)和Vf≈Uo*R1/(R1+R2)
引用 网友B:

多谢回复. 虽然暂时还看不太明白.

楼主:
建议别考虑具体的东西,按着首贴的逻辑思路走便是。如果一个东西,在其假设前提下推导出矛盾的概念,则必不成立。这就是《逻辑》,没什么奥妙的东西。

网友B:
mjc4404,增益A式中的输入电压以及F里的反馈电压一点儿歧义也没有么?

楼主:
若还不明白,上逻辑课:

基本概念:开环增益——断开反馈后所得的增益。

基本假定:深度反馈——开环增益(或与之相关的参数)趋于无穷时闭环增益收敛。

数学推导:由基本假定和目标表达式(A/(1 + AF)),可知由Af(可从电路分析得)唯一确定A和F。

具体模型:在所给出的VFA反相比例放大器的类似分析中,发现A‘含反馈电阻Rf。此与开环增益这个基本概念矛盾。

至此,可得结论——即仅A/(1 + AF)并不适应所有的反馈放大器模型。

网友E:
说了半天,大家心里头就是想问:Af=A/(1+AF)怎么来的,这个公式精不精确,A,F的定义精 不精确,对不对?
不慌。
我们 从头来看,我们以前只知道放大系数A,没见过F,但是在遇到反馈问题的时候为了求得更有价值的Af,顺水推舟引出了F。怎么引出的呢?
来看:

记得这幅介绍负反馈的门脸图吧?所有的教科书上没有一点近似的情况下,从这幅图精确解析到了 Af=A/(1+AF)。所以你说公式精确不精确?
顺便这样定义F(如图):从F方块的臀部接受信号Xo,又从其嘴部吐出的信号Xf,除以臀部的Xo,就是F。定义本身也没有任何的模糊。

换句话说,凡是符合上图那样的标准:A方块单向向右吐信号,F方块单向向左吐信号

像小学生一般套用这个公式Af=A/(1+AF),你得到的绝对绝对就是精确解。

但是实际上呢?
实际上 A方块单向向右 普遍能满足 (尤其是运放去演A方块的龙套时),这还不敢说全部;F方块单向向左却 普遍办不到,只能说近似(A方块向右拉屎的力量望其项背时)向左。

所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套用公式得到的Af百分之百不是精确解,你何必抱怨公式不精确,你其实得怪现实不给力啊

话说回来,现实不给力咱现在不怕,咱自己给力啊:你巧妙一点,把那一点不理想处理的好的话,你得到的结果就可以和精确的解析解匹敌。(怎么处理,证据我就不多说了,详情见“尚在混沌中 怎可窥洞天”一贴

当然,再说了,我们大学学的这种老掉牙的方法也不是精确求解的唯一方法,还不是快捷方法,xukun有一种处理方法 堪称神速,我也不会,嘻嘻。

补充说明:我上面这番话完全是对华成英书本的咬文嚼字之后的反吐再消化,尽量不添油加醋,尽量平易近人。如有理解不对之处,欢迎拍砖啊,呵呵

网友E:
10# Lgz2006 直等,不是约等。你又得搞清楚什么是Vf。欢迎讨论

网友E:
13# Lgz2006 没有的

网友E:
1# HWM 已经明白大侠的误解之处了。华成英教授们的方法在拆环的时候,原来的开环增益A很多时候是要变的,在变成大侠所谓的A‘过程中包含Rf之类因子也很常见。怎么做,需要结合实例,细节处理下。道理和Rof=(1+AF)Ro中的Ro不再是原来A方块中的Ro道理一样,一拆环,都要变
说来反而复杂了,其实简单

网友B:
xiaotaodemeng,首先希望不要编辑太厉害了。然后大家慢慢讨论

网友E:
21# Lgz2006 哦,呵呵!

网友B:
13# Lgz2006 没有的
引用 网友E:

A或Af里的输入是Ui还是Vi ?

网友E:
23# Lgz2006 结合图才好说啊。反正华成英的方法里是:Ui-Uf 是拆环后的A方块的净输入

网友E:
23# Lgz2006 结合我尚在混沌中 怎可窥洞天的57楼,A方块的输入当然是Vi,而Vi=Ui-Uf。

网友B:
我指的是考虑有Rs情况

网友F:
回复 网友E:
Af = A / (1 + AF)公式推导中还忽略A模块、F模块存在的延时。如果考虑延时,就像两面镜子对照看见图像。公式还能成立吗?

网友D:
若还不明白,上逻辑课:

基本概念:开环增益——断开反馈后所得的增益。

基本假定:深度反馈——开环增益(或与之相关的参数)趋于无穷时闭环增益收敛。

数学推导:由基本假定和目标表达式(A/(1 + AF)),可知由 ...
引用 楼主:

A‘含反馈电阻Rf。此与开环增益这个基本概念矛盾

翻译一下:若A'不含F中的参数,则没有矛盾。
把schematic和model混为一谈,能不矛盾吗?

一个简单的A/(1+AF)就能干倒一帮人,难怪锅内做电路的都在潮汐或模仿国外的东东

另外,楼上的几位,你们现在掌握的那个计算方法还有漏洞,不信我画个课本上的电路让你算输出阻抗Rof,你会发现前天还能精确计算的,现在不行了。

网友E:
28# xukun977 愿得一试

网友E:
27# xmar 你的意思就是如果F方块或者A方块中倘若包含电容电感等延时因子还准不准确,对么?我们看到,虽说是负反馈的一般公式推导,但是没有限制A,F方块中不能包含这些元件。

换句话说,负反馈的电路能一样适用于其他特殊情况,包括自激振荡发生装置(华成英教材中后文就用过),正反馈等等。

我就用来处理过电感三点式,电容三点式电路,结果和复杂的解析法的结果趋于一致。

全是立足于自己狭窄的视野所做的判断,选择性吸收。不希望误人子弟啊

网友E:
26# Lgz2006 拆环的A的输入依然是Ui-Uf。 简单,你把Rs串入Ri,这时候原来的Uo=A*Vi=A*Vi/Ri*(Ri+Rs)=A'*Vi
显然考虑Rs时放大系数A变成了A‘,是原来A的(Ri+Rs)/Ri倍。

网友D:
只是在把教科书上的电路图改了下,管子集电极电阻换了个位置。
只要计算Rof即可。

网友B:
补充:Q2c输出Vo;R4(RL)串有隔直电容

网友G:
哦哦哦,精彩的帖子啊!

网友H:
我顶。很精彩哦,不过希望各位一哥在吵架的时候多贴图哦。有些地方没看懂:lol

网友E:
32# xukun977 对Rof的结果没有特殊要求吧,只要他能和multisim仿真结果一致就ok吧?肯定含有R4,没有问题吧?

网友B:
977这个题目有意义了,应该是冲着1+AF的广泛性精确性去的,有趣
xiaotaodemeng,是否“含有R4”不影响题目讨论,R4任何时候并联进去都行
这个电路有4个局部负反馈环节,分析计算应该够玩儿一阵子的了
我想啊,它和1+AF肯定没有冲突,只是不那么直接——
只要定义电路具有“(V1-Vf)A=Vo”特征,那么Af=A/(1+AF)的广泛适用性就只是数学结果所赋予的——
如果说有所限制,那就是必须符合负反馈电路特征

相信某一天会有一种更高位的电路理论,能够涵盖像1+AF的低级理论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F方块或者A方块中即使不包含电容电感等延时因子Af公式的推导违反因果律。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是这个意思。这个问题要表达清楚不太容易,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抛砖引玉尔。

网友E:
38# Lgz2006低级”,呵呵

网友E:
38# Lgz2006 要不兄台你先试试?

网友E:
39# xmar 明白点了,即使没有电感电容元件,A电路自身(如云放)也有延迟,这个意思吧?呵呵,这个延迟不也是结电容造成的吗?呵呵

网友B:
回复 网友E:
1+AF还不算很低级,下面还有戴维宁,还有欧姆定律
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一层套一层。我最多能给出个讯号流图
实用中,各反馈作用有矛盾之处。所以常取不同分量反馈,近似独立考虑。
xiaotaodemeng,作为例题,如此繁复,还是适合你来吧

网友I:
利用虚短和密勒定理初估:R//R/(1+0.5)。
高点的大概在0.5R//R之间

网友D:
米勒不能用,原因不解释。
该图只是想说明一点:几乎步大可能写成教科书上的Ro'/(or•)(1+A•beta)的形式。

网友I:
实算约{[(gm*R+2)*R+3*(R+rpi2)/(gm2*rpi2+1)]/(gm*R+3)}//R,gm=gm1/(gm1*R+1),约为0.75R//R上面有误。等效后的米勒。两者相差不大。

网友B:
MCU52,“密勒”用得不坏,至少揭示了Ro的计算实质。
主角都不露面。提个小问题:R1=R2=R3=R4=R?

网友I:
回复 网友B:
上面的计算是电路等效后结点法计算的,虚短和密勒的方法是一种初步估计。

网友B:
回复 网友I:
看不懂啊

【{[(gm*R+2)*R+3*(R+rpi2)/(gm2*rpi2+1)]/(gm*R+3)}//R,gm=gm1/(gm1*R+1)】

式中gm,rpi,R都是些什么意思

网友D:
MCU52,“密勒”用得不坏,至少揭示了Ro的计算实质。
主角都不露面。提个小问题:R1=R2=R3=R4=R?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是,这里只是qualitative分析,无需对元件赋值,用R1,R2等表示即可。

上面贴图时已表明:不要生搬硬套书上公式,不好使。若简单一套就有结果,那不无聊了?
你们这么搞,完全每把反馈当回事。

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很明显反馈导致极点频率极高,也就是说设计目的是获得最大带宽和最平坦相应,那么首先,开环极点和闭环极点有什么关系?其次为了上面的最大,极点怎么放?如何频率补偿?这些问题,用惯性思维可能都不好使,比如-20dB|dec之类的。

网友J:
计算开环增益A:断开反馈网络,但要将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计算进去。

网友K(2013-04-05):
嗯。lz是高人。与徐达不是一块的。
这个公式对于电压串联负反馈来说,肯定是对的,而对于其它形式的负反馈电路,则不完全如此。
但对于运放来说,负反馈关系成立,虚短虚断成立,虽然近似,但可以认为在没有输入电压(同相反相端电压差为0)的情况下,出现了输出电压,所以输出电压可视为独立的电压源,所以就可以使用叠加定理,在输入为0的情况下,输出作为独立的电源源,作用到反馈端的的电压,与输出为0,输入作用下的反馈端电压,相加就是总的反馈了,画出反馈框图就是与公式接近的框图。

网友L:
这公式是对的,只是你对输出量和反馈量的理解不清而已

网友M(2020-06-05):
引用 网友N:
7年半前和现在一模一样。当时我好像不见蛋还在隔壁。@叶春勇,您看看。+或- AF是看混合器是加法还是減法。 ...

网上很多都是减法,在matlab中是sum模块,设置成|+- 表示反馈是负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