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定时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2-11-07):
各位大侠:linux下的定时器驱动 init_timer(),add_timer()等等的API,是做定时器驱动的方法,请问这种定时器驱动的方法和硬件定时器是什么关系?

网友A:
API函数最终还是调用到硬件上的

楼主:
是用的硬件timer0、timer1、等等吗?

网友A:
具体调的是哪个函数不敢说,但最终肯定是通过读硬件上的某个寄存器来定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