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输入偏置电流引起误差的计算

楼主(2012-11-07):
计算输入偏置电流Ip和In引起的输出误差。
我想半天也没想出来怎么算的

网友A:
首先,当成理想运放(V_offset = 0).
然后分步叠加:
1. I_N = 0 时,则I_P的作用为 Vo = (1+R2/R1)*I_P*Rp.
2. I_P = 0 时,则V+ = V- = 0;I_N由Vo流向V-,故Vo = R2*I_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