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TL2032,谁玩过哦,求教!

楼主(2012-11-07):
本人最近在使用HCTL2032正交编码器,在AX,AY,BX,BY四个输入处都有着低电平约为2.5V,高点平约为5V的脉冲信号,但是在输出D0-D7处就是没信号,故求教一下使用过的大虾,帮忙解决解决!

楼主:
上面问题已解决,是脉冲的问题。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正交编码器的输出脉冲,单片机读取到的是一个8位字节,最大到255后又回归0接着增大,没有一直累加,但我设定的程序内是UIT32字节型的,求解?

楼主:
输出是8bit的,怎样才能改变成32bit呀?

楼主:
顶一下,求助呀

网友A:
输出是8bit的,怎样才能改变成32bit呀?
自然要通过扩展手段了.
HCTL2032 内部就是 32 位的.
你可以通过 SEL1,SEL2 来设定读取的是 32 位(4个8位数据) 中的哪一个.
SEL1,SEL2 为 0,1 时, 为最高8位;
SEL1,SEL2 为 1,1 时, 为第二个8位;
SEL1,SEL2 为 0,0 时, 为第三个8位;
SEL1,SEL2 为 1,0 时, 为最低8位;
仔细看下手册吧

楼主:
这个我弄了,但是仿真的时候,只有TEMP.chardata[0]有数据,其他的都为0。EN1和EN2设置为1和0,4*模式

                     P_OEL;                //P0.25  OEN     0
                P_SELY;                //P2.11  X/Y         0
                P_SEL1L;        //P0.24         SEL1         0
                P_SEL2H;        //P2.12  SEL2         1
                for(i=1;i>0;--i);
                TEMP.chardata[3]=LPC_GPIO2->FIOPIN0;
                P_SEL1H;    //P0.24         SEL1         1
                P_SEL2H;         //P2.12  SEL2         1
                TEMP.chardata[2]=LPC_GPIO2->FIOPIN0;
                P_SEL1L;   //P0.24         SEL1         0
                P_SEL2L;        //P2.12  SEL2         0
                TEMP.chardata[1]=LPC_GPIO2->FIOPIN0;
                P_SEL1H;   //P0.24         SEL1         1
                P_SEL2L;        //P2.12  SEL2         0
                TEMP.chardata[0]=LPC_GPIO2->FIOPIN0;
              P_OEH;            //P0.25  OEN     1
      R_ExtBuffer1=TEMP.longdata;

楼主:
HCTL2032 内部是不是有什么要求呀,才会让低8位溢出的时候改变3RD的数据,从而接着益出改变2RD以及MSB的数据

楼主:
在SEL1和SEL2改变之后增加一个for(i=10;i>0;--i);的延时之后,计数可以增加到12bit,达到4095后又增加不上去了,其余高位还是不变?

楼主:
新的一天开始了,问题未解决,顶起来先!

楼主:
不知道跟我的4MHZ的晶挣是否有关系?

网友B(2014-08-06):
您好,我正在使用HCTL2032,但读不出数据,我怀疑我的晶振电路有问题,能看看你的晶振电路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8bit的,怎样才能改变成32bit呀?
自然要通过扩展手段了.
HCTL2032 内部就是 32 位的.

您好,我想向您请教HCTL2032的使用,特别是它的时钟电路,我不知道选多大的晶振,和晶振电路怎么画,请帮帮忙。

网友C(2014-12-2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好像hctl2032 就没有工作一样,偶尔会有一个数值,但随着输入信号变化,数值一直并不跟着改变。

网友D(2017-04-25):
这个帖子就这样沉了几年吗?
这个芯片资料这么少,求会用的人出来说说话,我现在一点数据都读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