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91SAM7S64关于spi的问题

楼主(2012-11-07):
AT91SAM7S64的datasheet中spi主机模式下:
使能SPI 后,当处理器写入SPI_TDR( 发送数据寄存器) 时,数据开始传输。被写数据立即发往移位寄存器并开始在SPI 总线上传输。当移位寄存器中数据移到MOSI 线上时,对MISO 线
采样并移入移位寄存器。没有接收,发送不能出现

请问"没有接收,发送不能出现"到底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同步处理

楼主:
同步处理
引用 网友A:

你好,还不是很明白。
有pdc处理数据时,有什么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B:
这个,看atmel的参考代码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应该是芯片设计的时候,SPI收发的硬件结构导致的吧,并非是通用的准则,没必要深究
你只要按照说明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好理解。楼主把英文版的放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After enabling the SPI, a data transfer begins when the processor writes to the SPI_TDR (Transmit Data Register). The written data is immediately transferred in the Shift Register and transfer on the SPI bus starts. While the data in the Shift Register is shifted on the MOSI line, the MISO line is sampled and shifted in the Shift Register. Transmission cannot occur without rece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