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正或非门

楼主(2012-11-07):
请教什么是正或非门,里面的“正”表示什么意思?
是否也有负或非门的概念?

网友A:
百度下就出来的东西。。还来问。
正逻辑就是输入5V为高电平,负逻辑就是5V为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麻烦你给上个百度链接,能解决也不来了麻烦二姨家的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明白你解释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
这个解释我也看到了,觉得解释的不好。
按照这个解释,与非门和正与非门的逻辑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还要加个“正”字?

网友B:
加“正”字,是因为以前曾有过负逻辑,即低电平为逻辑1,高电平为逻辑0。
现在的数字电路,完全都是使用正逻辑,没有使用负逻辑的,所以“正”字就省去了。除非是正逻辑和负逻辑在一起讨论,为避免误解,才加上“正”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佬来了,一语中的。

网友C:
正负逻辑。正逻辑的时候你计算得到输出的是1就是1;负逻辑就是计算得出的输出1是0,0是1,反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