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系统跨域分析经典资料分享

楼主(2012-11-07):
分享点跨域分析的资料,会涉及到射频相关的筒子不可错过。

现在用到射频的地方越来越多,很多时候都要同时测试时域和频域的信号,估计坛子上也有人和我一样这样干过:拿一条线缆将频谱分析仪与示波器的触发器连起来,然后互相触发,貌似是同步滴。看过这篇深度**才了解——“当连接外触发的电缆足够短,质量足够好时,可以忽略触发时延,但从示波器被触发时刻到示波器输出触发脉冲,这个时延存在不确定性,而从频谱仪(矢量信号分析仪)的外触发输入到频谱仪(矢量信号分析仪)被触发,这之间的时延同样存在不确定性。”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示波器一般不是自带FFT功能吗,与这里说的混合域示波器的有啥区别?

网友B:
多谢分享!现在频谱仪真心不便宜,随便一台3GHz以内的都要5W+。MDO集成了100M混合示波器和3G频谱仪定价在10W,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混合域示波器MDO的是专有的RF通道,与示波器的通道是相互独立的,相当于内嵌了一部频谱分析仪,频谱分析仪与FFT的区别是很大的:
1)带宽,射频信号频率比较高,示波器要捕获该信号需要相应的高带宽,也就意味着高成本。
2)一般示波器的A/D 转换器只有8 比特,意味最大能够实现的SNR不会超过50dB。对比一般入门级的频谱分析仪,示波器的动态范围都相对比较差,起码要少10dB 的范围。
示波器和频谱仪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架构,MDO实现了很好的融合。

网友C:
在同一界面中将“模拟信号、数字逻辑信号以及总线协议的时域特性直观地显示出来”,这个真心强大!不知道泰克的几大竞争对手目前是否有相同的产品推出。

网友D:
嵌入式射频系统与数字射频系统中,通常控制命令与控制信号需要实时控制整个系统,需要同时验证各种控制命令或控制信号与射频发射,需要示波器和频谱仪的协同工作,效率不高。“混合域示波器带有4个模拟通道,1个RF通道以及16路数字通道,相关测试只需要一台仪器”,这个看起来很强悍哦!

网友E:
不错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F:
不错!对利用数字锁相环组成的跳频系统的测试这个案例对我们比较有借鉴意义!确实我们常用的手段就是用矢量信号分析仪在调制域中分析频率对时间的变化曲线,从而得到跳频图案及相关参数,但射频信号与控制信号的关系确实仅在调制域中很难完成。有机会试试MDO如何时间相关地跨域测试控制信号与射频信号及其调制域特性的,可惜上次泰克成都的创新论坛都去注意他们那款非常高端的BERTScope了(最贵一款要近300万RMB!!!),没有太关注到MDO混合域示波器。

网友G:
貌似我们之前购买的通信信号分析软件模块RSAVu和通用矢量信号分析软件SignalVu在这个产品上同样可用(这两款软件在相近性能下价格是Agilent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