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着个驱动电路

楼主(2012-11-07):
如图,运放做跟随为什么接到三极管发射极?、

楼主:
还是这样好呢

网友A:
用第一个电路才行,LM124输入电压与R52阻值可以很方便的组成恒流电路.

网友B:
第一个电路,是正确的恒流驱动电路。
第二个电路,也可以做到恒流,由于运放未参与负反馈,温漂严重。

网友C:
负反馈啊亲

网友D:
恒流源啊亲

网友E:
负反馈啊亲!第一个的反馈效果更好啊!哈哈

楼主:
谢谢,反馈一直搞不太清楚!总感觉反馈挺难的

网友F:
LED 用恒流吧

网友C:
R27什么作用?是加快开关速度的吗?求指点

网友G:
R27可以一定范围调节运放的输出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大侠,能不能详细点啊,还是不太明白如何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