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sp430f149 的内部DCO能精确设置么?

楼主(2012-11-07):
请问各位大侠,我最近用了TI的430单片机,由于板子大小限制,不能而且没必要用外部晶振,但是还是要进行485通信,想问一下430f149的内部DCO能精确设置么,我要设置波特率啊。。。。。

网友A:
可以啊,可参考下面的链接中说明:
DCO的工作可以不要外部器件的支持,因此降低了电路的复杂
程度,但是它是基于 RC的工作原理,工作频率不稳定。
http://wenku.baidu.com/view/2ebb417c1711cc7931b716b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