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USB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2-11-07):
想问一下,我现在有个手持设备,使用电池供电的,用USB可以充电和传输数据,但是USB好像没有数据传输活动就会挂起,但是如果我充电的时候没有数据传输,USB挂起了,那不就不能充电了吗,而且处理器和其他模块也不能工作了,这个应该怎么处理?能不能禁止USB挂起? 或者说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

还有,挂起时的电流不超过2.5mA 这个电流太小了 设备根本不能工作.... 尤其是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设备供电全靠USB提供。

网友A:
我司的8PC71A芯片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请加QQ:18837519

网友B:
呵呵,放心,我没见哪个电脑的usb挂起的,

楼主:
呵呵,放心,我没见哪个电脑的usb挂起的,
引用 网友B:

是啊,那肯定是做过什么处理了,因为USB协议里规定3ms内没有总线活动就会挂起,电流限制在500uA以下,不知道一般的USB设备在充电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大部分主机都没加这个功能,别说500uA,一般连100mA、500mA的限流功能都没有,大多数都是直接一个可恢复保险丝接到5V电源上。

楼主:
大部分主机都没加这个功能,别说500uA,一般连100mA、500mA的限流功能都没有,大多数都是直接一个可恢复保险丝接到5V电源上。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难道现在的电脑主板上的USB主控器都没按照协议来?
协议里不是规定 挂起时电流<500uA,枚举之前最多100mA,枚举之后才能最多500mA吗?

网友C:
协议归协议,现实归现实。能给你加可恢复保险丝的主板都算对得起你了……有些直接挂电源上的,之前见过U盘短路,前置USB的电源线烧到冒烟的。

网友D(2012-12-08):
嘿嘿 还没有遇到过挂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