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LCD 的余辉问题

楼主(2012-11-07):
请问 LED、LCD 有没有余辉问题?
所谓“余辉”就是说:假设LED、LCD的图案快速变化,我用一个快门速度足够快的照相机来拍摄,会不会拍摄到不清晰的图案?

网友A:
还别说,至少白色LED有余辉

网友B:
白色LED的余辉是荧光粉引起的。
没有荧光粉,LED就没有那么长的余辉,几乎可以认为是零。

网友C:
关键是人眼是有余辉效应的。

楼主:
关键是人眼是有余辉效应的。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审题,一楼已经排除了人眼

楼主:
白色LED的余辉是荧光粉引起的。
没有荧光粉,LED就没有那么长的余辉,几乎可以认为是零。
引用 网友B:

是的,余辉的关键是发光原理。
红色LED应该不用荧光粉吧?
至于LCD,它是利用液晶的透光性。请问液晶在不透明、透明互相转化的时候,是一下子变化的呢,还是逐步变化?如果是逐步变化,速度多少?如果变化速度慢,也会有余辉效应了。

网友B:
回6楼:
液晶变化比LED慢得多。
不过,新型液晶已经相当快,你看看现在的PC机液晶显示屏刷新速度就可以估计出来,尤其是打游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