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笔记本在用AD10走线时如何进行板层切换

楼主(2012-11-07):
如题,台式机是小键盘上的+—号,但笔记本没有,使用shift+=也没用,求组,急
如题,台式机是小键盘上的+—号,但笔记本没有,使用shift+=也没用,求组,急
如题,台式机是小键盘上的+—号,但笔记本没有,使用shift+=也没用,求组,急
如题,台式机是小键盘上的+—号,但笔记本没有,使用shift+=也没用,求组,急
如题,台式机是小键盘上的+—号,但笔记本没有,使用shift+=也没用,求组,急
台式机使用小键盘的+-还切换,但笔记本上就不知道了,按shift=没用,各位有没有遇过类似的问题,没发切换就加不了过孔很麻烦的

网友A:
FN 键加角上蓝色标记为 "+" 的键.
或者切换出 numlock, 可以直接使用蓝色标记为 "+" 的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没有用的,有没有修改这个快捷健的方式

网友B:
加个小键盘吧,或者直接外接一个标准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