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接线,能承受的住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07):
60V电动车运行, 起码你得考虑能够承受 15A 的峰值电流.
网线是肯定不行的, 估计一转电机, 就帮你烧黑了.
相当不错接触的端子才能承受这么大的电流了

网友B:
线可以承受。但是网线座吃不消

网友C:
有4个平方毫米的线啊,接头也有卖的。

网友D:
肯定不行的.....

网友E:
兄弟,不行的;电动车是小电压,大电流的电机负载;要用电线,且要4个平方毫米的线;电动车修理店,都有的卖呀,2元一根

楼主(2013-04-05):
还是实践出真知,光靠理论还不行:一般是理论有问题。我这样接上线跑了半年了,没出一点问题。大电流估计确实承受不住,但只有在爬坡或加速时,才会有大电流,但不可能一直加速或爬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V电动车运行, 起码你得考虑能够承受 15A 的峰值电流.
网线是肯定不行的, 估计一转电机, 就帮你烧黑了.
相 ...

虽然与实际情况不符,但推理没错,加分

网友F:
寿命是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