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测试静电正确吗?

楼主(2012-11-07):
我们做的设备包括两部分,一个主机和若干个辅助板,外壳都是金属的。主机引出信号电缆。之前测试一切都正常,最近天气干燥后,主机电缆的屏蔽壳一碰到辅助板,主机偶尔就会死机或复位。用示波器测量电源地,当电缆碰到辅助板外壳时,地上有剧烈的抖动,越500ns。试了2种方法,但都没有效果
1,将主机电源地和机壳地断开,机壳地连屏蔽地连大地,电源地独立,仍有抖动
2,在电源地和机壳地上串磁珠,电源各点加TVS管,仍有抖动

现在分析不出静电是怎么从屏蔽壳上传到电源地的,求高手相助~!

补充说明:PCB和机壳通过螺丝柱固定,螺丝柱不导电,屏蔽壳通过一铝制横梁连接机壳,测量从屏蔽壳到三相电源地的电阻有150毫欧

网友A:
有可能是 开关电源的Y 电容引起的.
可以考虑先电源地线接地.

楼主:
2# airwill 你是说电源地和大地连一起吗?但是机壳地是连着大地的啊,我量了开关电源的直流地和交流地是不同的,直流地连着我的电源地,交流地连了机壳和屏蔽壳

楼主:
明天打算在电源地和机壳地之间串一个高压电容+1M电阻试试,高压电容应该选什么样的呢?

网友B:
静电测试是为了更好的泄放静电

网友C:
先用接地线将主机和辅助板的外壳连到一起再做测试。可能的原因是没有等电位

楼主:
6# acute1110 应用上不允许先连接外壳,只能通过线缆连接。

今天测到的新情况是即使线缆连接主板的一端不接,当线缆的屏蔽壳碰到辅助板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干扰,现在很困惑静电是通过何种途径传到主板的地上的......

网友C:
1,先确认一下是否有等电位的问题。有的话这根屏蔽线接触的瞬间有较大的电流在这根屏蔽线上流过。
2,静电是基本是一个全带宽电磁波,如果近端的辅助板的RST信号处理不够好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低触发的RST信号可以通过减少上拉电阻值,变成强上拉,并一个电容到地,滤除一些强能量频段。

网友D:
空气,很确定的,以前专门做emc测试的!静电有一种测试方法是静电抢放电在一块铜板上,然后设备上会耦合上干扰信号

网友E:
你测试时是接触放电还是空间放电?是不是两种测方式方法均会出现上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测试时是接触放电还是空间放电?是不是两种测方式方法均会出现上述情况? ...

对啊,现在测的是就算线缆不接我的电路板,只是从机箱里穿过,放电依然会死机,晕死了,这种问题该从何下手?

网友E:
如果是线从机箱中穿过就会死机,那要看你附板接地是否良好,有没有良好的泄放路径?在PCB布局上也要检查下,最好在板子边缘多留些空地,用来铺地和打多些地孔,来降低一些板子的阻抗,另外看 下板上边缘有否敏感线路,板与板的接口入口处是否加了ESD保护器件

网友B(2013-03-01):
有可能是距离近,发生的空气击穿放电

网友B:
有可能是地线干扰引起的,地是不纯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