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比例缩小运放电路?

楼主(2012-11-07):
我有一个正的电压,想缩小一半幅值;同向比例放大放大倍数都是大于1的,所以只能用反向放大电路,这样就出现了负电压,是不是我的运放也必须双极性供电呀?

网友A:
先用电阻分压,再用运放跟随。

正解

网友B(2013-04-10):
你可以用差分减法电路的反向输入端接地,这样就可以实现同相放大或缩小了
哈哈,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