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PGA V6自动复位?

楼主(2012-11-07):
简单的电路,IO口输出PWM信号,有可能这个IO口可能接收到一个信号。
使用SPI读写寄存器,发现IO口输出PWM信号异常后,读取寄存器,发现已经复位,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办法解除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查复位管脚的电压。如果有毛刺可能复位。
另外电压不稳,也能造成如此现象。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没看到复位啊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没看到复位啊
引用 楼主:
和我说的一样啊

网友B:
是不是时序错了?

网友A:
是不是时序错了?
引用 网友B:
求解释。嘿嘿

网友A:
:)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操作系统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