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与232那个串口通信速度快?

楼主(2012-11-07):
我以前使用过232,没用过485,不知道485怎么样?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下面资料

网友B:
RS 232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单端通信,其收发端的数据信号都是相对于地信号的。所以它的共模抑制能力差,再加上双绞线的分布电容,其传输距离最大约为15 m,最高速率为20 KB/s,且其只能支持点对点通信。而RS 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受方式实现通信,由于传输线通常使用双绞线,有时差分传输,所以有极强的抗共模干扰能力,总线收发器的灵敏度很高,可以检测到低至200 mV的电压,故其传输信号在千米以上是可以恢复的。RS 485的最大通信距离约为1 219 m,最大传输速率为10 MB/s,它采用双半工工作方式,可支持多点数据通信,其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

网友C:
2楼的资料不错,呵呵

网友C:
若能稍微解释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结贴了,现在对这串口通信能明白一点了

网友D:
学习了,485与232串口通信有这么多不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