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常见的电路,大家都说几个器件的作用

楼主(2012-11-07):
大家都说说几个器件的作用,总结下~

网友A:
电容滤波

网友B:
DW1稳压,R1限流降压

网友C:
D1 反向充电。

网友D:
VBAT接的是电池吗?如果是的话,D1就是为了防止电流倒灌,但这样又会导致电压损失一个管压降,0.6V。
R1和DW1组成明显的稳压电路。根据R1的取值跟稳压管的最小稳压电流。
一大一小电容用于低、高频滤波。

楼主:
DW1:TVS管,吸收浪涌、抑制ESD,祈祷限幅作用。
D1:快速整流管,用于防止电源反接。
R1:限流电阻,限制电源电路电流,另外还起到给TVS管分担一部分功耗,这样TVS管不会过热。
C1、C2:常见的滤波电容,起稳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