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91SAM9260 EBI总线问题

楼主(2012-11-07):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我用AT91SAM9260 外挂一个AD模块,连接地址线到AD模块后,在linux系统下系统启动概率性异常,这个概率比较大,地址线不接启动没有问题。EBI还挂了NANDflash和SDRAM。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两个,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出现第一个问题的:
U-Boot 1.3.4 Yxx_QY  (Nov  1 2012 - 10:37:22)

DRAM:  64 MB
NAND:  128 MiB
DataFlash:AT45DB161
Nb pages:   4096
Page Size:    528
Size= 2162688 bytes
Logical address: 0xD0000000
Area 0: D0000000 to D0003FFF (RO) Bootstrap
Area 1: D0004000 to D0007FFF      Environment
Area 2: D0008000 to D0037FFF (RO) U-Boo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QY macb0
MII_PHYSID1:0x181
macb0: Starting autonegotiation...
macb0: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macb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5e1)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400000, size 0x200000
  2097152 byte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222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0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640536 Bytes =  1.6 MB
    Load Address: 20008000
    Entry Point:  2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0 (yaobr@QY-SVN) (gcc version 4.2.0 20070413 (prerelease) (CodeSourcery Sourcery G++ Lite 2007q1-10)) #91 Fri Nov 2 13:50:01 CST 2012
CPU: ARM926EJ-S [41069265] revision 5 (ARMv5TEJ), cr=00053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QY AT91SAM9260-EK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locks: CPU 198 MHz, master 99 MHz, main 18.432 MHz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root=/dev/mtdblock2 rw rootfstype=jffs2 ip=192.168.1.126:192.168.1.82:192.168.1.1:255.255.255.0:::eth0:off
NR_IRQS:192
AT91: 96 gpio irqs in 3 banks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8, 1024 byte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S0] enabl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61516KB available (2888K code, 239K data, 120K init, 0K highmem)
Calibrating delay loop... 99.12 BogoMIPS (lpj=495616)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_namespace: 2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zt_pm518 device.
AT91: Power Management
AT91: Starting after general reset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2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AT91 GPIO module init ...
at91_ebi init...
AT91 BZR module init......
atmel_tcb module init
at91_tc[0].tc_base = 0xc4866000
at91_tc[1].tc_base = 0xc486a040
at91_tc[2].tc_base = 0xc486e080
at91_adc has been probed............................
at91adc: Loaded modul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tmel_usart.0: ttyS0 at MMIO 0xfefff200 (irq = 1) is a ATMEL_SERIAL
atmel_usart.1: ttyS1 at MMIO 0xfffb0000 (irq = 6) is a ATMEL_SERIAL
atmel_usart.2: ttyS2 at MMIO 0xfffb4000 (irq = 7) is a ATMEL_SERIAL
atmel_usart.3: ttyS3 at MMIO 0xfffb8000 (irq = 8) is a ATMEL_SERIAL
atmel_usart.4: ttyS4 at MMIO 0xfffd0000 (irq = 23) is a ATMEL_SERIAL
atmel_usart.5: ttyS5 at MMIO 0xfffd4000 (irq = 24) is a ATMEL_SERIAL
atmel_usart.6: ttyS6 at MMIO 0xfffd8000 (irq = 25) is a ATMEL_SERIAL
brd: module loaded
ssc ssc.0: Atmel SSC device at 0xc48b0000 (irq 14)
Driver 'sd' needs updating - please use bus_type methods
MACB_mii_bus: probed
eth0: Atmel MACB at 0xfffc4000 irq 21 (12:34:56:78:90:00)
eth0: attached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ffffffff:00, irq=-1)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f1 (Samsung NAND 128MiB 3,3V 8-bit)
AT91 NAND: 8-bit, Software ECC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Bad eraseblock 68 at 0x000000880000
Bad eraseblock 94 at 0x000000bc0000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atmel_nand":
0x000000000000-0x000000400000 : "Bootloader"
0x000000400000-0x000008000000 : "Kernel"
0x000000800000-0x000008000000 : "jffs2"
atmel_spi atmel_spi.0: Atmel SPI Controller at 0xfffc8000 (irq 12)
atmel_spi atmel_spi.1: Atmel SPI Controller at 0xfffcc000 (irq 13)
usbmon: debugfs is not available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at91_ohci at91_ohci: AT91 OHCI
at91_ohci at91_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at91_ohci at91_ohci: irq 20, io mem 0x0050000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at91_udc: probe of at91_udc failed with error -16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at91_ds1337 init......
i2c /dev entries driver
i2c-adapter i2c-0: Can't create device at 0x00
ds1337 0-0068: rtc core: registered ds1338 as rtc0
i2c-gpio i2c-gpio: using pins 55 (SDA) and 56 (SCL)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v2.6:USB HID core driver
&&&&&&&&&&&&&&&&&&&&&&zt_pm518 init.&&&&&&&&&&&&&&&&&&&&&&zt_pm518 probe.
&&&&&&&&&&&&&&&&&&&&&&pEbiBaseAddr= 0xc48e0000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0.
at73c213 spi1.0: at73c213: supported bitrate is 24250 (128 divider)
ALSA device list:
   #0: AT91SAM9260-EK external DAC on irq 14 QY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ds1337 0-0068: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2 03:07:49 UTC (946782469)
atmel_mci atmel_mci: Atmel MCI controller at 0xfffa8000 irq 9, 1 slots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1.126, mask=255.255.255.0, gw=192.168.1.1,
      host=192.168.1.126,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92.168.1.82, rootserver=192.168.1.82, rootpath=
jffs2_scan_inode_node(): CRC failed on node at 0x0734bfe4: Read 0xffffffff, calculated 0x411449bf
eth0: link up (100/Full)
VFS: Mounted root (jffs2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Freeing init memory: 120K
Data CRC cf6d67d7 != calculated CRC 0ad27bbe for node at 0017d168
INIT: version 2.86 booting
Data CRC cf6d67d7 != calculated CRC 0ad27bbe for node at 0017d168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init!
[<c002c2d0>] (unwind_backtrace+0x0/0xdc) from [<c003d8d0>] (panic+0x44/0x114)
[<c003d8d0>] (panic+0x44/0x114) from [<c0040304>] (do_exit+0x5c/0x598)
[<c0040304>] (do_exit+0x5c/0x598) from [<c00408c8>] (do_group_exit+0x88/0xbc)
[<c00408c8>] (do_group_exit+0x88/0xbc) from [<c00493ec>] (get_signal_to_deliver+0x2f0/0x32c)
[<c00493ec>] (get_signal_to_deliver+0x2f0/0x32c) from [<c00292d0>] (do_signal+0x5c/0x4c4)
[<c00292d0>] (do_signal+0x5c/0x4c4) from [<c0026d2c>] (work_pending+0x1c/0x20)

第二个问题:
U-Boot 1.3.4 Yxx_QY  (Nov  1 2012 - 10:37:22)

DRAM:  64 MB
NAND:  128 MiB
DataFlash:AT45DB161
Nb pages:   4096
Page Size:    528
Size= 2162688 bytes
Logical address: 0xD0000000
Area 0: D0000000 to D0003FFF (RO) Bootstrap
Area 1: D0004000 to D0007FFF      Environment
Area 2: D0008000 to D0037FFF (RO) U-Boo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QY macb0
MII_PHYSID1:0x181
macb0: Starting autonegotiation...
macb0: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macb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5e1)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400000, size 0x200000
2097152 byte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222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0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640536 Bytes =  1.6 MB
   Load Address: 20008000
   Entry Point:  2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crc error

-- System haltedRomBOOT

楼主:
这是通过EBI连接的SDRAM和Nandflash的原理图

网友A:
应该是地址线和数据线受到干扰吧

楼主:
同事在用这个板通过EBI扩展DM9000网卡时,系统启动经常失败,提示信息显示没找到nandflash设备。
这两个情况是同种问题吗?
求大神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阿南的回复!!!
EBI连接的都是有片选信号的,这个会受到干扰吗?您是说可能是地址线或数据线被强制拉高或拉低了吗?

网友B:
你外挂AD加驱动了吗? 可能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B:
同用9260的握个手,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楼主:
6# zjf0000 谢谢回复!握个爪!以后多多交流!
没有添加额外的驱动,这个挺怪的,客户用我们的核心板,他们用自个底板扩了DM9000的没有问题,我们同事自个扩的有问题,查看了下原理图,基本一样,不过他们的在引出的地址数据及控制线都加了68欧排阻,这个应该不是驱动能力不够吧,会不会是这些电阻原因呢?
我把AD模块接到9G45上没有问题。
被这个问题搞的焦头烂额,麻烦哪位大神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A:
关键就是这个68欧排阻,我认为应该是它限制了跳变的干扰信号。最好用示波器实测一下,空想效果不好。

楼主:
谢谢回复!示波器测什么呢?之前把客户的排阻都换成0欧的排阻,系统正常起来,看来应该不是这个电阻问题吧?

网友C:
9G45是有独立DDR2 port+EBI,而9260只有一个EBI,这是本质区别。
另外,你得确认一下,外接的AD模块的片选未使能时,不会影响EBI总线,确保它是高阻,不要影响DDR2或者Nand Flash的通讯。
8# llz3h

网友C:
当然测EBI总线上的信号完整性,看看是否有毛刺等。
10# llz3h

网友B:
你这是啥高级的AD啊,还挂总线上,咋不用SPI的呢? 总线外扩得加总线驱动器,这是是必须的。

楼主(2013-01-16):
这个AD不是单纯的芯片,是个模块,这个模块由CPLD进行控制,这个模块挂在ebi上,ebi的直接通信对象是cpld,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卡在那,后来比较忙就没有顾及这个问题了,现在先结贴,之后如果解决了,再把解决的方法发上来。多谢各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D:
应该还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网友E(2020-03-29):
https://blog.csdn.net/u013141572/article/details/105176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