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STM32芯片检测的flash size过小

楼主(2012-11-07):
菜鸟求救!!!
有几块STM32L151在用STM32编程工具写firmware的时候发现提示flash内存只有10kByte,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位大神指教一下给下思路

网友A:
STM32编程工具 是什么?或许它有问题

如果LZ有ST-LINK/V2,就好办了,可以用ST的STVP软件来读取和编程

如果LZ有JLINK和IAR EWARM,也好办,可以用ST的提供的STM32L例子(EWARM开发环境)
如果LZ有ULINK和KEIL MDK,也好办,可以用ST的提供的STM32L例子(KEIL MDK开发环境)

楼主:
用的就是ST link/v2,读出来没啥问题,就是显示出来只有10Kbyte。

网友A:
用的就是ST link/v2,读出来没啥问题,就是显示出来只有10Kbyte。
引用 楼主:

什么软件 显示出来只有10Kbyte?

网友B:
给我分我就说I

网友C:
5楼这孩子,太实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