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PIC C18编译的错误指示的问题

楼主(2012-11-07):
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头文件声明函数漏写分号“;”:void Write_EEPR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wdata)         //EEPROM写读函数

编译时却在其它子函数出现错误:delay.c:2:Error: syntax error
找了半天才解决

编译错误未能准确定位,这是本身编译器有问题 还是 因为我装的编译器是盗版的

网友A:
报错的时候,很多会报下一行,看到错,先看本行,没错再看上行。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
编译报错的地方是另一个子涵数了,不在出错的那个头文件里,所以找了半天。
把报错的那行用//屏蔽掉再编译,报错又跑到另下子函数去了
2# Ryanhsiung

网友B:
这个东西,是不是声明的那个函数的函数体出了问题,有这样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