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关于ROCKETIO的求助

楼主(2012-11-07):
小弟弟一次接受ROCKETIO 现在调用IP核后,在IPCORE_DIR目录下,查看.veo文件,发现里面的端口为空,编译也不能通过,
   求大神指导,
另外我还有的问题是:1   ROCKET IO 是不是只能传输8B/10B  或者16B/20B  的   并行数据,
   2 rocketio 调用IP核后,, 好像有个  example  ,,我不知道 在哪里?是自己下的还是 在 工程中找的 ,, 很 困惑,
  希望熟悉这方面的高手能够 留下联系方式,最好是手机号码,,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
猴哥 ,, 快点来 帮忙解决呀 ,

网友A:
为什么用veo呢?
1. 不能是只能,还可以传不编码的,另外如果用其他编码的可以逻辑来完成。
2. 在你生成的IP核的目录下面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