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直流信号与交流信号叠加?

楼主(2012-11-07):
通过电容行吗?怎么仿真不出来?

楼主:
将输入耦合电容改为10uF出来结果了。波形如下:

怎么个情况?
这个耦合电容取多大合适啊?

楼主:
小电路蕴含大道理!
以前只是从理论上知道这些,现在仿真了一下。

楼主:
还真是那么回事啊!

网友A:
计算一下电容在100Hz时的容抗就知道了。

网友B:
1nF的容抗太大了,吃掉太多的信号了,10UF的容抗就小多了,呵呵

网友C:
回复 楼主:
已经叠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