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中新建一个STM32工程问题

楼主(2012-11-07):
我用的是IAR5.30版本,库用的是2.0.3,调试器用的是ST-LINK,芯片型号:stm32f103c86
新建之后编译通过,但是通过ST-LINK调试时报错如下:
Wed Nov 07 15:42:38 2012: User error: Base address of vector table has incorrect alignment. Vector base addr = 0x08000518

编译后的map文件如下:
"P2":  place in [from mem:0x8000000 to mem:0x800ffff] { ro };
"P3":  place in [from mem:0x20000000 to mem:0x20004fff] {
          rw,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Section            Kind        Address   Size  Object
  -------            ----        -------   ----  ------
"P2":                                     0xb7c
  .text              ro code  0x08000000  0x22c  stm32f10x_rcc.o [1]
  .text              ro code  0x0800022c  0x1a0  main.o [1]
  .text              ro code  0x080003cc  0x14c  stm32f10x_dma.o [1]
  INTVEC             const    0x08000518  0x130  stm32f10x_vector.o [1]
  .text              ro code  0x08000648   0xda  stm32f10x_it.o [1]
  .text              ro code  0x08000724   0xcc  stm32f10x_gpio.o [1]
  .text              ro code  0x080007f0   0xc0  stm32f10x_nvic.o [1]
  .text              ro code  0x080008b0   0xbc  stm32f10x_usart.o [1]
  CODE               ro code  0x0800096c   0x7a  cortexm3_macro.o [1]
  .text              ro code  0x080009e8   0x34  stm32f10x_flash.o [1]
  .text              ro code  0x08000a1c   0x24  copy_init2.o [4]
  .iar.init_table    const    0x08000a40   0x24  - Linker created -
  .text              ro code  0x08000a64   0x1c  data_init2.o [4]
  .text              ro code  0x08000a80   0x1a  zero_init2.o [4]
  .text              ro code  0x08000a9c   0x18  cmain.o [4]
  .text              ro code  0x08000ab4   0x18  iarwstd.o [5]
  .text              ro code  0x08000acc   0x14  exit.o [5]
  .text              ro code  0x08000ae0    0xa  cexit.o [4]
  .text              ro code  0x08000aea    0x6  exit.o [3]
  .text              ro code  0x08000af0    0x4  low_level_init.o [3]
  Initializer bytes  ro data  0x08000af4   0x88  <for P3 s0> (used: 0x85)
                            - 0x08000b7c  0xb7c
"P3", part 1 of 3:                        0x400
  CSTACK                      0x20000000  0x400  <Block>
    CSTACK           uninit   0x20000000  0x400  <Block tail>
                            - 0x20000400  0x400
"P3", part 2 of 3:                         0x48
  .bss               zero     0x20000400   0x40  main.o [1]
  .bss               zero     0x20000440    0x4  iarwstd.o [5]
  .bss               zero     0x20000444    0x1  main.o [1]
  .bss               zero     0x20000445    0x1  stm32f10x_it.o [1]
                            - 0x20000446   0x46
"P3", part 3 of 3:                         0x88
  P3 s0                       0x20000448   0x88  <Init block>
    .data            inited   0x20000448   0x44  main.o [1]
    .data            inited   0x2000048c   0x40  main.o [1]
    .data            inited   0x200004cc    0x1  main.o [1]
                            - 0x200004d0   0x88

*******************************************************************************
*** INIT TABLE
***
          Address     Size
          -------     ----
Zero (__iar_zero_init2)
    1 destination range, total size 0x46:
          0x20000400  0x46
Copy (__iar_copy_init2)
    1 source range, total size 0x88 (102% of destination):
           0x8000af4  0x88
    1 destination range, total size 0x85:
          0x20000448  0x85

*******************************************************************************
*** MODULE SUMMARY
***
    Module              ro code  ro data  rw data
    ------              -------  -------  -------
E:\caoyang\物联网\终端程序\InternetofThings2012-11-6\Debug\Obj: [1]
    cortexm3_macro.o        122
    main.o                  416      133      198
    stm32f10x_dma.o         332
    stm32f10x_flash.o        52
    stm32f10x_gpio.o        204
    stm32f10x_it.o          218                 1
    stm32f10x_nvic.o        192
    stm32f10x_rcc.o         556
    stm32f10x_usart.o       188
    stm32f10x_vector.o               304
    ---------------------------------------------
    Total:                2 280      437      199
command line: [2]
    ---------------------------------------------
    Total:
dl7M_tl_in.a: [3]
    exit.o                    6
    low_level_init.o          4
    ---------------------------------------------
    Total:                   10
rt7M_tl.a: [4]
    cexit.o                  10
    cmain.o                  24
    copy_init2.o             36
    data_init2.o             28
    zero_init2.o             26
    ---------------------------------------------
    Total:                  124
shb_l.a: [5]
    exit.o                   20
    iarwstd.o                24                 4
    ---------------------------------------------
    Total:                   44                 4
    Gaps                      6                 3
    Linker created                    39    1 024
-------------------------------------------------
    Grand Total:          2 464      476    1 230

*******************************************************************************
*** ENTRY LIST
***
Entry                      Address   Size  Type      Object
-----                      -------   ----  ----      ------
ADC1_2_IRQHandler       0x0800067f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ADC3_IRQHandler         0x08000709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BusFaultException       0x0800064f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CAN_RX1_IRQHandler      0x08000685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CAN_SCE_IRQHandler      0x08000687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CSTACK$$Base            0x20000000          --   Gb  - Linker created -
CSTACK$$Limit           0x20000400          --   Gb  - Linker created -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0x08000671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0x08000673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0x08000675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0x08000677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0x08000679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0x0800067b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0x0800067d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0x0800071b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0x0800071d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0x0800071f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0x08000721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DMA_Configuration       0x08000351   0x6c  Code  Gb  main.o [1]
DMA_DeInit              0x080003cd  0x100  Code  Gb  stm32f10x_dma.o [1]
DMA_Init                0x080004cd   0x44  Code  Gb  stm32f10x_dma.o [1]
DebugMonitor            0x08000653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EXTI0_IRQHandler        0x08000667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EXTI15_10_IRQHandler    0x080006fb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EXTI1_IRQHandler        0x08000669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EXTI2_IRQHandler        0x0800066b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EXTI3_IRQHandler        0x0800066d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EXTI4_IRQHandler        0x0800066f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EXTI9_5_IRQHandler      0x08000689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FLASH_IRQHandler        0x08000663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FLASH_PrefetchBufferCmd
                        0x08000a01   0x18  Code  Gb  stm32f10x_flash.o [1]
FLASH_SetLatency        0x080009e9   0x18  Code  Gb  stm32f10x_flash.o [1]
FSMC_IRQHandler         0x0800070b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GPIO_Configuration      0x080002cd   0x58  Code  Gb  main.o [1]
GPIO_Init               0x08000725   0xcc  Code  Gb  stm32f10x_gpio.o [1]
HSEStartUpStatus        0x20000444    0x1  Data  Gb  main.o [1]
HardFaultException      0x0800064b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I2C1_ER_IRQHandler      0x0800069b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I2C1_EV_IRQHandler      0x08000699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I2C2_ER_IRQHandler      0x0800069f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I2C2_EV_IRQHandler      0x0800069d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MemManageException      0x0800064d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NMIException            0x08000649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NVIC_Configuration      0x08000325   0x2c  Code  Gb  main.o [1]
NVIC_Init               0x080007f1   0xa0  Code  Gb  stm32f10x_nvic.o [1]
NVIC_SetVectorTable     0x08000899   0x10  Code  Gb  stm32f10x_nvic.o [1]
NbrOfDataToRead         0x200004cc    0x1  Data  Gb  main.o [1]
PVD_IRQHandler          0x0800065d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PendSVC                 0x08000657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RCC_AHBPeriphClockCmd   0x0800016d   0x24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APB1PeriphClockCmd  0x080001b5   0x24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APB2PeriphClockCmd  0x08000191   0x24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Configuration       0x08000241   0x8c  Code  Gb  main.o [1]
RCC_DeInit              0x08000001   0x5c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GetFlagStatus       0x080001d9   0x44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GetSYSCLKSource     0x08000121    0xa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HCLKConfig          0x0800012b   0x14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HSEConfig           0x0800005d   0x54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IRQHandler          0x08000665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RCC_PCLK1Config         0x0800013f   0x14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PCLK2Config         0x08000153   0x16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PLLCmd              0x08000101    0xc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PLLConfig           0x080000e9   0x16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SYSCLKConfig        0x0800010d   0x14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CC_WaitForHSEStartUp   0x080000b1   0x38  Code  Gb  stm32f10x_rcc.o [1]
RTCAlarm_IRQHandler     0x080006fd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RTC_IRQHandler          0x08000661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Region$$Table$$Base     0x08000a40          --   Gb  - Linker created -
Region$$Table$$Limit    0x08000a64          --   Gb  - Linker created -
RxBuffer2               0x20000400   0x40  Data  Gb  main.o [1]
RxCounter               0x20000445    0x1  Data  Gb  stm32f10x_it.o [1]
SDIO_IRQHandler         0x0800070d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SPI1_IRQHandler         0x080006a1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SPI2_IRQHandler         0x080006a3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SPI3_IRQHandler         0x08000711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SVCHandler              0x08000655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SysTickHandler          0x08000659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AMPER_IRQHandler       0x0800065f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1_BRK_IRQHandler     0x0800068b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1_CC_IRQHandler      0x08000691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0x0800068f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1_UP_IRQHandler      0x0800068d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2_IRQHandler         0x08000693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3_IRQHandler         0x08000695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4_IRQHandler         0x08000697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5_IRQHandler         0x0800070f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6_IRQHandler         0x08000717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7_IRQHandler         0x08000719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8_BRK_IRQHandler     0x08000701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8_CC_IRQHandler      0x08000707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8_TRG_COM_IRQHandler
                        0x08000705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IM8_UP_IRQHandler      0x08000703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TxBuffer1               0x2000048c   0x40  Data  Gb  main.o [1]
TxBuffer2               0x20000448   0x44  Data  Gb  main.o [1]
UART4_IRQHandler        0x08000713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UART5_IRQHandler        0x08000715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USART1_IRQHandler       0x080006a5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USART2_IRQHandler       0x080006a9   0x50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USART3_IRQHandler       0x080006f9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USART_GetITStatus       0x08000909   0x64  Code  Gb  stm32f10x_usart.o [1]
USART_ITConfig          0x080008b1   0x50  Code  Gb  stm32f10x_usart.o [1]
USART_ReceiveData       0x08000901    0x8  Code  Gb  stm32f10x_usart.o [1]
USBWakeUp_IRQHandler    0x080006ff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0x08000681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0x08000683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UsageFaultException     0x08000651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WWDG_IRQHandler         0x0800065b    0x2  Code  Gb  stm32f10x_it.o [1]
__BASEPRICONFIG         0x080009d3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DMB                   0x08000985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DSB                   0x0800097f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GetBASEPRI            0x080009d9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ISB                   0x08000979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MRS_CONTROL           0x0800098f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MRS_MSP               0x080009ab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MRS_PSP               0x0800099f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MSR_CONTROL           0x08000995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MSR_MSP               0x080009b1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MSR_PSP               0x080009a5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READ_FAULTMASK        0x080009cd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READ_PRIMASK          0x080009bf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RESETFAULTMASK        0x080009c5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RESETPRIMASK          0x080009b7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REV_HalfWord          0x080009df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REV_Word              0x080009e3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SETFAULTMASK          0x080009c9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SETPRIMASK            0x080009bb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SEV                   0x08000975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SVC                   0x0800098b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WFE                   0x08000971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WFI                   0x0800096d         Code  Gb  cortexm3_macro.o [1]
__exit                  0x08000acd   0x14  Code  Gb  exit.o [5]
__iar_copy_init2        0x08000a1d   0x24  Code  Gb  copy_init2.o [4]
__iar_data_init2        0x08000a65   0x1c  Code  Gb  data_init2.o [4]
__iar_program_start     0x08000a9d         Code  Gb  cmain.o [4]
__iar_sh_stdout_close   0x08000ab5   0x14  Code  Gb  iarwstd.o [5]
__iar_sh_stdout_handle  0x20000440    0x4  Data  Lc  iarwstd.o [5]
__iar_zero_init2        0x08000a81   0x1a  Code  Gb  zero_init2.o [4]
__low_level_init        0x08000af1    0x4  Code  Gb  low_level_init.o [3]
__vector_table          0x08000518  0x130  Data  Gb  stm32f10x_vector.o [1]
_exit                   0x08000ae1         Code  Gb  cexit.o [4]
_main                   0x08000aaf         Code  Gb  cmain.o [4]
exit                    0x08000aeb    0x6  Code  Gb  exit.o [3]
main                    0x0800022d   0x14  Code  Gb  main.o [1]

[1] = E:\caoyang\物联网\终端程序\InternetofThings2012-11-6\Debug\Obj
[2] = command line
[3] = dl7M_tl_in.a
[4] = rt7M_tl.a
[5] = shb_l.a
  2 464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476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1 230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请高手指定一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主函数里基本是空的,刚建好还没来的及添内容,求救啊!!!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我坐等,大家可以拉讨论下啊!

网友A:
建议LZ先用IAR5.30 附带的stm32f103 例子,先跑一下熟悉起来

楼主:
终于可以下载了,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核对了我以前可以下载的工程和刚新建的工程里的.map文件,发现了不同之处如下:
这是不能下载的新建工程的map
"P2":  place in [from mem:0x8000000 to mem:0x800ffff] { ro };
"P3":  place in [from mem:0x20000000 to mem:0x20004fff] {
          rw,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Section            Kind        Address   Size  Object
  -------            ----        -------   ----  ------
"P2":                                     0xb7c
  .text              ro code  0x08000000  0x22c  stm32f10x_rcc.o [1]
  .text              ro code  0x0800022c  0x1a0  main.o [1]
  .text              ro code  0x080003cc  0x14c  stm32f10x_dma.o [1]
  INTVEC             const    0x08000518  0x130  stm32f10x_vector.o [1]  .text              ro code  0x08000648   0xda  stm32f10x_it.o [1]

以前好的map如下:
"A1":  place at mem:0x8000000 { ro section .intvec };"P2":  place in [from mem:0x8000000 to mem:0x807ffff] { ro };
"P3":  place in [from mem:0x20000000 to mem:0x2000ffff] {
          rw,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Section            Kind        Address    Size  Object
  -------            ----        -------    ----  ------
"A1":                                      0x130
  .intvec            const    0x08000000   0x130  stm32f10x_vector.o [1]
                            - 0x08000130   0x130
"P2":                                     0xe314
  .text              ro code  0x08000130  0x3964  Comand_ana_20090304.o [1]
  .text              ro code  0x08003a94  0x368c  main.o [1]
  .text              ro code  0x08007120  0x26fe  stm32f10x_it.o [1]
  .text              ro code  0x08009820  0x1b38  GSM_20081006.o [1]
  .text              ro code  0x0800b358  0x1518  Main_20081006.o [1]
  .text              ro code  0x0800c870   0x3e8  sdcard.o [1]

以上的红字地方就是区别,指向的就是stm32f10x_vector.c这个文件,我仔细核对了文件,发现不能下载有一句代码是:#pragma location = "INTVEC"  能下载的代码是#pragma location = ".intvec",改过来之后就好了,编译一下查看map文件正常了,通过ST-LINK下载调试也可以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知道的告知小弟啊,不知道的大家可以讨论下!!!

网友A:
对于STM32来说,中断向量确实应该从0x08000000开始:
.intvec            const    0x08000000   0x130  stm32f10x_vector.o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