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的BGA 封装fanout问题

楼主(2012-11-07):
allegro 的BGA 封装fanout问题。BGA想在做封装的时候就fanout,但我怎么操作都不行,版本是allegro16.5的。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你干嘛要做封装的时候就散出呢?
没必要吧
allegro是很严谨的,
你的想法是错误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而且没意义
老老实实 画板的时候散出吧,而且散出孔是可以随电路走向调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参考一块开发板,发现他是这样做的,所以才好奇问问

网友B(2015-07-13):
封装可以FA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