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2-11-07):
刚接触ARM 公司要做一个控制设备,想上ARM芯片,因为要连续工作,所以要求芯片稳定,要工业级的。AT91SAM9263可以么?LPC3250呢?
因为芯片占成本比例低,所以不考虑价格。
can总线输入,进行处理后 0-10V输出,并要求对关键数据显示
数据处理不复杂,不过对实时性要求较高。
基本上是24小时连续工作,用什么芯片比较好呢?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推荐atmel的arm,资料比较全,比较稳定

网友B:
工业级做的好的,我认为还是Freescale。带CAN的STC和NXP都比较普遍。

网友C:
嗯,我也听说过,飞思卡尔的工业级做的好,但是没用过,不评价。

网友D:
强烈推荐atmel的,如果你不跑linux,可以选择它的Cortex-M3/M4系列;如果要跑Linux,可以选择它的ARM9,资料很全,有专门的技术支持网站www.linux4sam.org。ATMEL是个工业级产品的供应商,产品比较稳定,就是价格会比ST之类贵一些。

1# z6230719

网友E:
NXP的M3,可以跑ucLinux,u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