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全天定时的问题。

楼主(2012-11-07):
目前将一天的时间分为6个时间段,。有三个时间段对应A程序,两个时间段对应B程序,一个时间段对应C程序。
想法(1)是先用SFC1读取系统时间——>然后提取出小时、分秒的时间形式(time of day)——>转换成DINT数据,将读取的时间与时间段进行比较,从而判断系统时间在哪个时间段内。判断后利用跳转语句转到A或B或C程序吗?由于ABC程序的一个功能是要固定多少分钟进行检测,这是不是要用到时间中断?
想法(2)是利用定时器,如果时间到了早上7点(假设),进入A程序,运行3h后,到10点,进入B程序,这个方法可行吗?
求各位高手指点,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这里讨论PLC的人好少的,PLC的定时器应该都有误差,用它的系统时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