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接4KW左右的三相电机属于什么类型的负载呢?

楼主:
要做一个可控硅控制电路,查资料说可控硅输出端接的是电阻性和电容性负载的话,可控硅输出端跟负载之间要串接一个个及uH的无铁芯电感,若接的是电感性负载的话则要接几mH的电感
我现在可控硅输出端接的是一个交流接触器(AC-3)控制4KW左右的三相电机,请问这属于什么类型的负载呢?

网友A(2012-11-07):
当然是感性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上面写的是阻抗啊

网友B:
只要是交流接触器,必是感性负载,而且是强感性负载。
拆开交流接触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1.你说的负载是指电机啊还是接触器?不过也无所谓,它俩都是感性的——注意啦,可不是纯感性
2.“阻抗”定义为:在交流电路中,当符合U/I=Z关系时,Z就被称为“交流电路的阻抗”
  通常,阻抗可由R,ωL,1/ωC及其组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