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 运行着就进入复位状态的情况么?

楼主(2012-11-07):
遇到一个问题,我的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复位一次 再重新运行的的情况,我的所有模块的复位引脚都是接到 FPGA 固定的复位引脚上。平时复位引脚上拉到3.3V 程序中复位时采用异步复位。不知道为什么会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出现这种情况?大家碰到过没有?

网友A:
呼唤猴哥

网友B:
检查复位管脚的电压。如果有毛刺可能复位。
另外电压不稳,也能造成如此现象。

网友C:
遇到一个问题,我的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复位一次 再重新运行的的情况,我的所有模块的复位引脚都是接到 FPGA 固定的复位引脚上。平时复位引脚上拉到3.3V 程序中复位时采用异步复位。不知道为什么会运行一段时 ...
引用 楼主:

我的所有模块的复位引脚都是接到 FPGA 固定的复位引脚上???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系统中有模块A,模块B,模块C,这三个模块的复位脚,接到FPGA的三个IO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ALTERAL 的FPGA 有个外部复位引脚,我全都接到那上面去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是,ALTERAL 的FPGA 有个外部复位引脚,我全都接到那上面去了。
引用 楼主:
直接无视猴哥;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人!哈哈,被您说对了!原来的板子上 AD板子是单独供电的,直接由直流稳压源产生正负5V,我该板子后,正负5V由正负9V经过78M05和79M05 给出 结果搞的78M05 烫手,但是电压还是对的,也就没有在乎,现在又换回去了,正常了!但不晓得为啥会影响到FPGA!我还要继续找原因。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啦,只是一时觉得电源不稳,这个实在太难测,总是怀疑程序有问题,用PLL 的LOCKED 作为复位,还是那样。尽量恢复到我以前的状态,终于查到是电源问题。

网友A:
没有啦,只是一时觉得电源不稳,这个实在太难测,总是怀疑程序有问题,用PLL 的LOCKED 作为复位,还是那样。尽量恢复到我以前的状态,终于查到是电源问题。 6# 星星之火红  ...
引用 楼主:
这个学问大了。

网友A:
坐等猴哥解释

网友B:
恩人!哈哈,被您说对了!原来的板子上 AD板子是单独供电的,直接由直流稳压源产生正负5V,我该板子后,正负5V由正负9V经过78M05和79M05 给出 结果搞的78M05 烫手,但是电压还是对的,也就没有在乎,现在又换回去了 ...
引用 楼主:
必须的,结帖给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