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伺服电机疑问

楼主(2012-11-07):
请问一下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如果突然没有脉冲输入或正反转切换,电机要停下来或换向需要多少时间,按照物理常识电机应该有惯性,即使加反向作用力电机停下来也应该需要时间和转过一段角度)这样位置控制就不太准确了,速度越大越不准,步进或伺服电机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想到就是增加分辨率(就是微分的越小),谢谢大家

网友A:
步进电机低速时突然停发脉冲它立即就停,高速时停发会丢步,所以步进电机的加减速在某些行业很关键。伺服电机如果要平稳也是要合理的加减速的。发脉冲让它们转起来只需半天,要转好,半年都难

网友B(2012-12-09):
步进伺服是有反馈的

网友C:
控制上进行加减速处理,可以平缓这类问题

网友D:
伺服要比步进性能好多了

网友E(2013-05-08):
谁有步进电机的VC编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