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电平变换的方法小结

楼主(2012-11-07):
1,总线收发器(Bus Transceiver):
常用器件: SN74LVTH245A(8位)、SN74LVTH16245A(16位)
特点:3.3V供电,需进行方向控制,
延迟:3.5ns,驱动:-32/64mA,
输入容限:5V
应用:数据、地址和控制总线的驱动
2,总线开关(Bus Switch)
常用器件:SN74CBTD3384(10位)、SN74CBTD16210(20位)
特点:5V供电,无需方向控制
延迟:0.25ns,驱动能力不增加
应用:适用于信号方向灵活、且负载单一的应用,如McBSP等外设信号的电平变换
3,2选1切换器(1 of 2 Multiplexer)
常用器件:SN74CBT3257(4位)、SN74CBT16292(12位)
特点:实现2选1,5V供电,无需方向控制
延迟:0.25ns,驱动能力不增加
应用:适用于多路切换信号、且要进行电平变换的应用,如双路复用的McBSP
4,CPLD
3.3V供电,但输入容限为5V,并且延迟较大:>7ns,适用于少量的对延迟要求不高的输入信号
5,电阻分压
10KΩ和20KΩ串联分压,5V×20÷(10+20)≈3.3V

网友A:
这个方法很好的,一般的常用电平驱动芯片的

网友B:
DSP使用时常常考虑电平问题,学习了

网友C:
这总结的挺好的,DSP设计电路需要考虑电平问题

网友D:
这个介绍非常好的,我学习啦,谢谢

网友E(2013-04-14):
oc门和od门速度都挺快的呀,设计好完全适用高速电路啊,而且mos管是电压控制型,od门的速度比oc门更快的呀

网友F:
总结的挺不错的,很简洁的,学习啦

网友G:
驱动芯片是不是更简单一些呢。

网友G:
不过,谢谢分享了。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了。

网友H:
这个真的很实用 支持

网友I:
太有用了,真心好资料

网友J:
再详细一些就好了

网友K:
相当不错的资料 顶一个

网友L:
实用,很好

网友M:
DSP系统硬件设计时必须考到的问题之一就是电平的转换,此方法值得借鉴学习,顶一下。

网友N:
谢谢楼主的介绍,着蛮不错的,我借鉴了

网友O:
很实用的 。

网友P:
这对DSP电平分析挺好的,挺基础的

网友G:
经验分享,得让大家看到对。

网友Q(2013-06-26):
为什么我看到的2812开发板上SN74CBTD3384并没有接电源,能详细讲讲它接不接电源的区别?它是双向的吗?输入输出电平可以是怎样的?

网友R:
很简单  很实用的电平转换方法  我经常使用245总线驱动
总线开关还没使用过呢
电阻分压和串联二极管降压到是使用过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我看到的2812开发板上SN74CBTD3384并没有接电源,能详细讲讲它接不接电源的区别?它是双向的吗?输入 ...

你的2812开发板是TI的吗    2812的板上很少看到使用3384的
这个事单向的  肯定是要用电源的
看下图

网友R:
引用 网友E:
oc门和od门速度都挺快的呀,设计好完全适用高速电路啊,而且mos管是电压控制型,od门的速度比oc门更快的呀 ...

说的很对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M:
DSP系统硬件设计时必须考到的问题之一就是电平的转换,此方法值得借鉴学习,顶一下。 ...

对  尤其是看看TI官方的一些DSP原理图  就会发现各种电平转换  各种总线驱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R:
你的2812开发板是TI的吗    2812的板上很少看到使用3384的
这个事单向的  肯定是要用电源的
看下图

用的是合众达的开发板,2812是TI的tms320f2812。

有点疑惑的是F2812输出的PWM是3.3V吧,那它到底是TTL电平还是CMOS呢?   这个电平转换芯片开发板上没接电源   那它什么作用?我测了一下他的输出还是3.3V。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用的是合众达的开发板,2812是TI的tms320f2812。

哦  明白啦  是这样的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   像VCC和GND一般都是隐藏了的   在连接的时候会自动连的
你没看到引脚24和12吧 那就是VCC和GND
其实像PWM这样的输出只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  保护dsp而已  所以加了驱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哦  明白啦  是这样的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   像VCC和GND一般都是隐藏了的   在连接的时候会自动连的
你没 ...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确实连了+5V电源,可它是一个电平转换芯片啊,为啥输入输出都是3.3V?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确实连了+5V电源,可它是一个电平转换芯片啊,为啥输入输出都是3.3V?   ...

你看看芯片的内部结构  很明显  就是当使能后为直通  也就是输入什么输出什么

网友N:
方法非常实用,我参考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