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舵机运转不正常,高手进啊!!!

楼主(2012-11-07):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pwm=P0^3;//输出PWM信号
uint pwm_value=1500;//初值为1.5ms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i;
while(x--)for(i=0;i<125;i++);
}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1;//开定时器0,1
TH0=-20000/256;//定时20MS,20MS为一个周期
TL0=-20000%256;
TH1=-500/256;//定时1.5MS,这时舵机处于0度
TL1=-500%256;
EA=1;//开总断
TR0=1;//开定时器0
ET0=1;
TR1=1;//开定时器1
ET1=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
{
pwm=1;
TH0=-20000/256;
TL0=-20000%256;
TR1=1;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定时器1中断函数
{
pwm=0;
TH1=-pwm_value/256;
TL1=-pwm_value%256;
TR1=0;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InitTimer();
pwm_value=1500;
while(1)
{
   pwm_value=1500;//通过数组就可以改变舵机的转角度 <----------------
   delay_ms(2000);
   pwm_value=1000;//通过数组就可以改变舵机的转角度 <----------------
   delay_ms(2000);
}
}
这是一个舵机控制程序,箭头所指的地方是控制多级角度的指令,但是假如这两条指令所赋值的差大于550左右,舵机的角度就不正常了,就会出现应该转90度或者更多,但是最多只能来回转差不多50度,只是什么原因啊,加的延迟应该足够舵机转满超过50度的啊。

楼主:
周期对不?舵机供电怎样?地线设计怎样?

楼主:
3# tcwdbtx1989 周期应该对的啊,20ms,高电平0.5到2.5ms。比方说高电平0.5到1ms或1到1.5ms舵机转动就正常,如果是设高定平0,5到1.5ms,舵机就转动不正常了,供电直接开发板上VCC5伏供电MG945舵机。

楼主:
周期对不?舵机供电怎样?地线设计怎样?
引用 楼主:
周期应该对的啊,20ms,高电平0.5到2.5ms。比方说高电平0.5到1ms或1到1.5ms舵机转动就正常,如果是设高定平0,5到1.5ms,舵机就转动不正常了,供电直接开发板上VCC5伏供电MG945舵机。

楼主:
周期应该对的啊,20ms,高电平0.5到2.5ms。比方说高电平0.5到1ms或1到1.5ms舵机转动就正常,如果是设高定平0,5到1.5ms,舵机就转动不正常了,供电直接开发板上VCC5伏供电MG945舵机。

网友A:
积分看哪里啊

网友A:
我的积分怎么这么少了

网友B:
10# hdl551890 一般回帖得三分  之前你积分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