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路阻抗匹配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2-11-07):
如图一对差分信号A+,A-输入到26ls32差分运放,匹配电阻R139,R140,R151的阻值大小是依据什么来算的呢?还有电容C144,C145作用?

楼主:
自己先来顶顶

网友A:
这个主要是看看你的放大或缩小比例,然后通过输入最大电流选择合适的电阻值

网友B:
“匹配电阻R139,R140,R151的阻值大小是依据什么来算的呢?还有电容C144,C145作用?”
输入为电压信号时,R151前面是否有电阻,如果有是为了分压得到合适的电压;如果没有,是为了没有输入时固定差分电压为0
输入为电流信号,R151是为了I-V;
R139,R140是为了和后面的C144和C145构成RC滤波器,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可以按RC电路的3db带宽算一下,一般是为了滤除噪声等无用信号,一般不必太精确。两个电容都对地构成了共模滤波器。为了差分平衡原则,两个电阻和电容都要等值。
R139和R140还有保护限流作用。如果运放内部有上下钳位二极管,这两个电阻能够在芯片输入电压过压的情况下限制流入输入脚的电流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2014-03-25):
4楼说的对!R139,R140一般几十欧姆,那两个电容pf~nf,具体看你设置的RC滤波电路.

网友D(2015-12-19):
引用 网友B:
“匹配电阻R139,R140,R151的阻值大小是依据什么来算的呢?还有电容C144,C145作用?”
输入为电压信号时,R ...

大侠,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