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99SE应用问题

楼主(2012-11-07):
  1.当安装孔需要接地时,应将安装孔做成梅花孔,梅花孔是什么样的,在PROTELL99SE中怎么来画?
  2. 含有导锡槽的焊盘孔怎么来做?
  3. 开关电源中用到的开关管封装有"品"字形和"一"字形封装之分,"一"字形封装常见的有TO-220和TO-92,问"品"字封装是什么样的封装,常见的有哪些?

网友A:
先放个符合安装孔的焊盘,再在孔四周焊盘上均匀的小焊盘。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见二楼
第二个问题,编辑焊盘,在焊盘边上用keep out层画个槽

网友B:
第三个问题:比如 TO-220-7C  你可以看看PI的开关电源IC 例如top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