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板子可以晒么。、、、

楼主(2012-11-07):
好吧,人生的第一块板子,只布好了线,看过的各位拍砖吧、。。、

网友A:
鼓励之亲!虽然某些线真的很别扭!第一次不错哈!

网友B:
比我的第一次厉害

网友C:
不错,鼓励下。
如果是自己做板子,建议能用贴片的都用贴片的,板子尺寸可以再缩小,贴片器件放反面。
毕竟打样费和面积成正比的

网友D:
5V线太细

网友:
外围的边界线一般是用粉红色的线(keepout layer)

而不是用top layer红色的线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与意见

网友E:
上PCB课的时候,这样的作品我打B+,及格而已,楼主还需努力。

网友F:
比起连PCB都生成的选手,楼主还很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lol能及格我就很高兴了。。。。

网友G:
第一次不错哈!

网友H:
1.机械定位层没有
2.如果当作烧写芯片用的,最好用自紧插座,但是你这个已经放不下了
3,如果我做一个最小系统板,我会加上定位控,这样用四个脚加上铜柱
4,线太细了,我一般能用20mil,不用10mil
不过第一次,已经很不错了。继续努力吧。呵呵

网友I:
是板子都可以晒,出来晒了,说明你马上就要进步了。

网友J:
把这个板子改成单层的,你会进步很多

网友K:
我也是才学习,自己尝试画了几块,也不断尝试缩小。但是总是觉得不太美观,而且很多不恰当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L:
LZ,不是打击你啊!我第一次教的作业是很全的51的板子,不算好也还可以吧!我到单位实习不到一个月,开始做8、10、12、层的板子!加油!努力就是成功!

网友M:
很不错啦!第一次,哈哈!

网友N(2013-03-28):
支持楼主以后会做的更好,第一次还可以。。。

网友D:
画得挺细心

网友O:
不错,比我第一次强多了

网友P:
除了线有些细外,再建议把板边的四个直角改为圆角

网友Q:
比我第一次画的好多了

网友R:
线最好不要从两脚间穿过。

网友S(2013-07-10):
布局好好调整一下

网友T:
有些人只会吹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