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cy7c63813时候怎么做加密位

楼主(2012-11-07):
烧录cy7c63813时候,怎么做加密位呢

楼主:
PSoC Programmer,里面没有加密位,程序可以读出来

网友A:
加密可以在PSoC Designer中做

网友B:
PSoC Designer 中project file里有一个flashsecurity.txt文件
可以设置这些保护级别:
Unprotected
Factory upgrade
Field upgrade
Full protection

网友C:
CY7C63813 datasheet 有讲

楼主:
ok,是要自己修改这个文件吗?

楼主:
cy63813的wdt,是说是3倍的sleep time,可是sleep time怎么设置对应多少s呢?

网友D:
ok,是要自己修改这个文件吗?
引用 楼主:
是的,自己修改这个文件。

网友E:
sleep time 在psoc designer 中你的工程中global resoure 中改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