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 可以支持16路AD+10路串口16C550标准吗

楼主(2012-11-07):
PSOC5 可以支持16路AD+10路串口16C550标准 吗

网友A:
16路AD 可以,uart要10路那么多?

网友B:
一个UART 要几个PIN与psoc5连?

楼主:
UART: TX + RX + RTS + CTS 就可以了,16个FIFO,支持 RS485自动方向控制

网友C:
可以支持,但是你选psoc5的理由是?应用有其他需求?

网友D:
是啊,psoc3呢?

楼主:
随便选的,有个50MHz的ARM,支持ucos-ii就可以了,工业测控上用的。。。可有推荐型号 ?

网友E:
先用CY8C5586AXI-60吧

楼主:
好的,那先结贴了

楼主:
多谢大家啦

网友F:
10路 UART 应该做不到, PLD 资源不够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版主,psoc3可支持的最大数量的SPI、urat怎么分析啊?有没有介绍psoc3&5的资源图啊,就像你前两天发布的那张psoc1的资源图类似的:)

网友F:
类似的图没有, 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分析最多可以支持多少SPI/UART/I2C。
如下图,project 编译通过后 打开 result tab, 双击 *.rpt 文件 就可以判断当前已经使用的资源以及未使用的资源有多少,根据数值就可以计算可以添加多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