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的小问题

楼主(2012-11-07):
我有一个搞不懂的不是问题的问题.
同类型的无刷电机(或步进电机、或其他电机)的驱动方式都相似,可能只是电机的参数不一样。这样不是就可以用同一个现成的(甚至是网上的程序)程序,稍稍修改一下,就用到所有其他地方了吗?(就好像我们使用一些常用的时钟芯片,或其他IC一样,可能随便一个网上的程序,都可以驱动)
请问,我的看法有错吗?错在哪里?

网友A(2012-12-15):
同一类型的电机控制整体框架可能差不多,所以很多芯片公司都推出了电机控制库
但是根据具体参数很多细节是需要修改的

网友B:
对,都差不多

网友C:
每个公司生产的电机驱动芯片,都有对应的程序库,同一类型的电机,需要根据电机参数对程序进行适当修改~

网友D:
对啊,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E:
必须要做必要的调整啊

网友F:
步进电机单靠交流供电或直流电源无法运动,必须与驱动电路同时使用时才能发挥其功能,驱动器(驱动电路)由决定换向顺序的控制电路(或称为逻辑电路)与控制电机输出功率的换相电路(或称为功率电路(power stage))组成。
步进电机驱动是的步骤:
1,要提供适合于步进电机所需要的电源;
2,需要输入脉冲和方向信号,一般是按TTL标准电平,
输入一个步进脉冲,电机就步进一个步距角;
3,驱动器的输出:A+,A-,B+,B-,由驱动器去完成。
(不需输入包含A+,A-,B+,B- 4个端口高低电平的信息)
无刷直流电机一般是小型的电机一般采用L298N驱动,他一般可以同时驱动两电机,如果担心驱动不够就可以采用两个L298N。其内部原理是采用H桥式差动放大。L298N是SGS公司的产品,内部包含4通道逻辑驱动电路。是一种二相和四相电机的专用驱动器,即内含二个H桥的高电压大电流双全桥式驱动器,接收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可驱动46V、2A以下的电机。其引脚排列如图1中U4所示,1脚和 15脚可单独引出连接电流采样电阻器,形成电流传感信号。 L298可驱动2个电机,OUTl、OUT2和OUT3、OUT4之间分别接2个电动机。5、7、10、12脚接输入控制电平,控制电机的正反转,ENA,ENB接控制使能端,控制电机的停转。1298的逻辑功能如表1所列。表1 L298N的逻辑功能       Intel8253输出二组PWM波,每一组PWM波用来控制一个电机的速 度.另外二个I/O口可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控制方法与控制电路都比较简单。即P10、P11控制第一个电机的方向,输入的:PWMl控制第一个电机的速 度;P12、P13控制第二个电机的方向,输入的PWM2控制第二个电机的速度。   由于电机在正常工作时对电源的干扰很大,只用一组电源时会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所以选用 双电源供电。一组5V电源给单片机和控制电路供电,另外一组5V、9V电源给L298N的+VSS、+VS供电。在控制部分和电机驱动部分之间用光耦隔开,以免影响控制部分电源的品质。

网友G:
跟你们学习了

网友F:
补充一下:在电动机前段加电位器使之分压减少以降低转速;同时在前端并联一个电容可以使电动机缓慢加速从而避免突然加速对系统的冲击,避免轮子打滑。这种方案的缺点是调节转速需要人工手动调节电位器,非常不方便。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9%a9%b1%e5%8a%a8/

网友H:
粗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