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信号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08):
一般都是以高频率信号为基准去采样低频率信号。
即一个信号是100MHz,一个信号是10MHz,
以100MHz为基准,将10MHz划分为100份,这样无论你采到哪份,都认识采到高电平的。

楼主:
一般都是以高频率信号为基准去采样低频率信号。
即一个信号是100MHz,一个信号是10MHz,
以100MHz为基准,将10MHz划分为100份,这样无论你采到哪份,都认识采到高电平的。 ...
引用 网友A:

这两路信号均为控制信号,理想状况频率相差1kHz以内。例如:A—4M,B—4.001M。
我想使用FPGA或是单片机之类的来控制两路信号输出在初始状态上升沿对齐。
请问能否做到?

网友B:
既然是芯片输出的信号, 那么同步起动是肯定能够实现的.

楼主:
既然是芯片输出的信号, 那么同步起动是肯定能够实现的.
引用 网友B:

两路信号是外部产生的,可以输入到芯片中进行调节在输出。
请问用FPGA的话在内部如何进行控制可以使其同步输出呢?
如果用单片机分辨率不够怎么办?

网友C:
不要外部产生了,既然有FPGA,直接自己产生是最好控制的。
如果是外部产生,你还得去反过来控制它让它同步,那难度就大大增加了。稳定性也没有直接产生这么好。
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这要的其实就是一FPGA数字PLL,以数字PLL去百度搜就行了。
单片机做4M的PLL你就想都不要想了。

网友D:
没有倍数关系的两个信号有可能对齐?

楼主:
不要外部产生了,既然有FPGA,直接自己产生是最好控制的。
如果是外部产生,你还得去反过来控制它让它同步,那难度就大大增加了。稳定性也没有直接产生这么好。
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这要的其实就是一FPGA数字PLL, ...
引用 网友C:

一路是VCXO产生的可变信号,用FPGA无法直接产生。

楼主:
没有倍数关系的两个信号有可能对齐?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一直对齐,只是让两路信号在同时复位后再输出时第一个上升沿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