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极悬空问题

楼主(2012-11-08):
电路如下图所示:
开关s1是用来检测灯D1是否损坏,而灯D1真正是受V1控制的。先按下S1,D1亮则表示,灯是好的,然后,则断开S1,此后,若V1为高电平,则D1亮,若V1为低电平,则D1灭。当S1断开时,V1为低时,理论上所有三极管都没工作,D1电压为0,可是在实际电路中,却测量出D1两端电压接近5v,同时,灯还弱亮,请各位大侠告诉我原因啊?谢谢啦!

网友A:
1.D1是什么LED,+5V端电压才是“弱亮”,是否坏了
2.R16与Q1B极处,对地接一个20k左右电阻,情况可改善
3.如此要求,LED改接C极会更好处理

楼主:
D1是高亮的LED,额定电压是12v,电流小于20mA.

楼主:
您是指在Q1的基极对地接一个电阻是么?
还是在Q2的基极,s1之后接一个电阻呢?

网友B:
Q1与Q2的基极都搞一个10K的电阻下拉

网友A:
哦,LED组件。
改:电源12V;LED接集电极;省去R1R2;Q1Q2基极均10k电阻接地

网友C:
三极管B极对地接一个电阻

网友D:
应该是三极管基极悬空导致的。
就像楼上几位说的,加电阻

网友E:
如果VCC, +15V电源可以共地,用下图电路更好。

网友F:
微亮说明有小电流,三极管截止状态也还是有电流,限流不够

网友G:
R1,R2不能省。

网友H:
9楼的电路是正确的,但R1应适量减小,除非前级驱动是强上拉型。

网友I:
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用三极管驱动led、继电器之类的东西时,分不清pnp和npn管子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