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好后,要怎么转移到另外一块板子上?求指点

楼主(2012-11-08):
PCB已经布完线,现在板子结构要变,变成另外的形状?怎么办?还需要重新布线么?

网友A:
把板框导入,移动到合适位置, PCB适当修正
如果变动大的化,就改的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板框导入一般要怎么导入呢?我用的AD10.b]

网友B:
需要重新布线, 起码得大量变动.
现在pcb 软件还没有那么智能, 搬动器件或结构, 线条自动调整的设计软件还没有出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说要重新把网络表导入新的外形的PCB上,然后重新连线是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把CAD檔的板框導入PCB中,移到合適位置在修改

网友D:
不知道有这样功能存在,使用AD10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需要求助做结构的帮画外形了。对了,CAD导入PCB以后,图形边界默认就是KEEPOUT层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有重新布线了额。。看来。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导过吗??导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找结构画个dxf ,然后你导入dxf 设置为板外框,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修改 移动 器件 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哈,所以无从下手呢。接下来按你们说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