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M电机霍尔角度

楼主(2012-11-08):
如图,如何换算电机角度,区间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A:
楼主的图上已经说了. 电气整周分6个区间. 按旋转方向依次标为 0~5. 根据霍尔的状态, 识别转子所在区间.

楼主:
按旋转方向我得出来的是154623,不知楼上那位是怎么算的?

网友B:
根据霍尔定律

网友A:
按旋转方向我得出来的是154623,不知楼上那位是怎么算的?
引用 楼主:

你的分析结果正确

网友C:
你看看程序里面又通过了一转换。。因为数组的表示是从0开始的。。

楼主:
程序里面的角度不知是如何得出来的,我怎么算霍尔位置也跟它说明的不一样呀?

网友D:
过来学习学习,请指教我啊

网友D:
谁是高手?

楼主:
上面是AN1017文档里面的内容,实现的是模拟正弦方法如下:
1.PWM中断计数(count)
2.根据霍尔中断,判断每个换相周期计数了多少次,做为角度增量,同时每换相一次修正角度。
3.调速是调SPWM的幅值。被动调速。

上图是根据以上法做出来

楼主:
#define        VECTOR1        0                                // 0 degrees
#define        VECTOR2        0x2aaa                        // 60 degrees
#define        VECTOR3        0x5555                        // 120 degrees
#define        VECTOR4        0x8000                        // 180 degrees
#define        VECTOR5        0xaaaa                        // 240 degrees
#define        VECTOR6        0xd555                        // 300 degrees
ang_tab={0,VECTOR1,VECTOR3,VECTOR2,VECTOR6,VECTOR4,VECTOR5,0};
ang=ang_tab[hall];霍尔角度修正
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正弦电压控制的实现图7 给出了应用软件的原理框图表示。当电机运行时,从转速测量值中减去转速给定值(期望转速), PID 控制器对转速误差进行处理,其输出作为正弦波幅值的给定控制量。可通过外部电位器设定转速给定值,而电机转速测量值则根据霍尔效应传感器的反馈信号来计算。一旦正弦波幅值给定已知,还需其余两个参数来实现正弦波的发生。第一个参数是正弦波的周期,该值可通过其中一个霍尔效应传感器的反馈信号来获得。另一个参数是相位,该参数可通过使用相位超前模块来计算,取决于转速范围需求和来自霍尔效应传感器的转子位置。幅值变量设置了电机电流和产生的电机转矩的大小。转矩的增加对应转速的增加。转速控制环仅对幅值进行控制。来自相位超前模块的相位值根据霍尔效应传感器信息进行计算以保持正弦电压与转子位置同步.
如上所述,相位是怎么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