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无线发射问题

楼主(2012-11-08):
315无线发射模块ASK,无编码芯片

发射模块有3个脚,VCC、GDN、DATA

我想问一下:用单片机控制的时候,由于DATA一直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
当没有数据需要发送的时候,我需要把IO口置为高阻态吗,还是需要外接电路把模块的电给断了。

网友A:
无线发射,除非关闭载波,不然不会停下来的,不发的时候,端口保持静止就可以了,或者把模块的电源关掉。

网友B:
IO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