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电阻和电容如何选取啊?

楼主(2012-11-08):
做了一可控硅电路,需要用到RC电路接T1和T2端做缓冲作用限制电压切换时的上升率,按照说明上选取39欧的电阻和100nf的电容,但是效果不明显,请问各位大神,一般RC电路的容阻值如何选取啊?

网友A:
继续加大RC值就明显了

楼主:
上面说G极接旁路电容的话,要在电容和G极间串接一个电阻,我想问的是如果该电容和电阻的位置互换的话,作用还跟原来一样吗?会不会这个电阻器不了原来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