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的电容和电阻位置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2-11-08):
设计了一个可控硅电路,上面说G极接旁路电容的话,要在电容和G极间串接一个电阻,我想问的是如果该电容和电阻的位置互换的话,作用还跟原来一样吗?会不会这个电阻器不了原来的作用了?
另外,一般用作震荡或者缓冲的RC电路的电阻和电容位置可以互换吗?

楼主:
也就是说阻容吸收电路的R、C位置随意可以互换吗?

网友A:
99.9%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