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当电路限定了是这样, 用什么三极管驱动蜂鸣器?

楼主:
大家好, 我是初学电路的菜鸟了. 打了一个板子驱动蜂鸣器, 有点问题. 如图.
我的IO口为1.8V, 默认高组态. 想低电平时导通, 我该选择8050还是8550三极管去驱动电路呢?
由于知识有限, 请告诉我怎么接可以吗? 如果要加电阻也帮我加一下.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原理图, 看的有些矛盾, 有的负载在上面, 有的在下面.
我这种结构, 应该用PNP 还是 NPN呢?

=============================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52453242
http://bbs.mcu123.net/bbs/thread-7934-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79031-1-1.html

我如果用百度提供的那个图, 要注意些什么? 蜂鸣器作为报警用, 每隔1秒钟叫一次.
=============================

********* 最新进展 **********
用NPN三极管弄了一个,解决问题。
但是待机功耗增加了40mA,郁闷!

网友A(2012-11-08):
低电平导通就只好用PNP,但你的IO电平只有1.8V,就不能直接用一只三极管来控制低电平有效,否则一直导通。用NPN倒可以,但高电平有效,不过就不能把蜂鸣器放底下了(即与E极连接)。简单的方法我想可以用各NPN,发射极直接接地,集电极接蜂鸣器,然后再接5V电源,然后基极串个电阻接1.8VIO口,电阻1k可以了。
仅供参考。

网友A:
如果非要低电平有效,可以再加个PNP做个反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PNP方案, 然后用上拉电阻也不行吗?

网友B:
IO口为1.8V?怎么会这么低?你是用多少电压的单片机啊?带上负载了吧?空载测试一下先。

网友C:
按你的条件和图是无法实现,必须改PCB

网友D:
除非你的IO是开漏的并且具有“容忍5V输入”的特性,否则必须用NPN管来颠倒一转。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用PNP方案, 然后用上拉电阻也不行吗?
引用 楼主:

上拉需要将IO口这个节点的电压拉到5V,这个单纯用电阻行吗?而且你1.8V的单片机的IO口能否承受,也得打个问号。上拉和电势差这两个含义需要弄清楚,还得弄清你用的单片机的IO口内部结构和电气参数。IO口是输出电压的,不是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一个纯阻抗。

网友A:
你接上试试就知道了,几分钟的事情,呵呵,我想肯定不行

楼主:
********* 最新进展 **********
用NPN三极管弄了一个,解决问题。
但是待机功耗增加了40mA,郁闷!

网友E:
同情中!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楼主:
回复 网友F:
PNP 无法截止,因为IO口电压只有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