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温零下40度,焊锡丝需要特殊选择吗?

楼主(2012-11-08):
机器焊接用的焊膏呢?普通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高温才需要特别的型号.

网友B:
我们这边军工产品就用普通的焊锡丝,低温30-50,高温70都没有问题。

网友C:
同问:低温采用无铅锡丝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懂得人,讲解讲解~~~

楼主:
据说焊锡丝在低温状态时间长了变成粉末状态?

网友D:
好像有这种说法
没有验证过

网友C:
在准备导入无铅工艺的时候,好像有听说过。

网友E:
我记得拿破仑军队攻打莫斯科,军服钮扣就遇到过楼主类似问题.

网友F:
东北的电视机有的就散架了。要用高铅的。

楼主:
东北的电视机有的就散架了。要用高铅的。
引用 网友F:

那无铅焊接咋办呢?

网友G:
普通锡线-30度没问题, -40没试过

网友H:
如果有可靠性要求最好使用专用的低温焊锡,焊膏则要尽量避免使用。